请教关于7256S的VCCINT的一个问题

楼主:
最近做了一块板子,上面用的CPLD芯片是EPM7256SRC-10,,最近发生点意外百思不得其解,调试过程中一个连接VCCINT(83脚)印制线被烧糊了,铜皮都烧没了,是慢慢烧的,开始是冒烟,我没发现什么地方出问题,再加电测试开始是好的,后来烧掉了,查原因的时候发现我写verilog程序的时候把一些没用的管脚也写在module后面的括里了,在QuartusII的assignment/pins里面也把这些信号定义到各管脚了,后来在程序里面我把没用的信号删了,但是assignment/pins里没删,这时信号名前面就的I(输入)或O(输出)就变成问号(?)了,我就估计是这样的管脚上电后状态不定,可能CPLD输出和与其相连的其他芯片输出冲突,电流过大烧掉了印制线,重新修改程序确保未用管脚全部定义为输入且换了一块新的CPLD后再调试,调试了几天功能都正常,且手摸芯片温度一点也不高,唯一一点比较怪异的是CPLD的有些管腿颜色变黑了,电源腿居多,也有一些信号腿,(这个我怀疑过是助焊剂没清楚干净,也怀疑过片子是翻新的,因为我发现另一个未用的CPLD管腿长绿霉了,但是不知道这些和VCCINT印制线烧掉有什么关系),昨天调试的时候发现片子有点热,再过一会另一个和VCCINT(74腿)连接的印制线烧没了,查datasheet发现VCCINT的作用Supply voltage for internal logic and input buffers,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供内核和输入buffer供电的管脚连的印制线会烧掉,请教坛子里有经验的前辈赐教,印制线宽为0.25mm,走的很短就连到电源层了(VCCIO和VCCINT连到同一个5V,CPCI背板的5V)。怀疑过程序问题,但是又想程序有问题也不至于让内核短路吧,况且调试的时候功能都正确,开始是很好的,我认为跟有些管腿颜色变黑有关系(这个现象在第一块芯片调试的时候不明显),但是具体什么关系实在是想不通,还望大家帮忙出出注意,谢谢~~~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