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串口通信

楼主:
    在基础实验成功的基础上,对串口的调试方法进行实践。硬件代码顺利完成之后,对日后调试需要用到的printf重定义进行调试,固定在自己的库函数中。

b) 初始化函数定义: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定义串口初始化函数

c) 初始化函数调用:

void UART_Configuration(void); //串口初始化函数调用

初始化代码: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串口初始化函数

{

//串口参数初始化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串口设置恢复默认参数

//初始化参数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波特率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位停止字节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打开Rx接收和Tx发送功能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USART_Cmd(USART1, ENABLE);                                                        //启动串口

RCC中打开相应串口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ENABLE);

GPIO里面设定相应串口管脚模式

//串口1的管脚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管脚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X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管脚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X初始化

d) 简单应用:

发送一位字符

USART_SendData(USART1, 数据); //发送一位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等待发送完毕

接收一位字符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等待接收完毕

变量=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接受一个字节

发送一个字符串

先定义字符串:char rx_data[250];

    然后在需要发送的地方添加如下代码

    int i;                                                                    //定义循环变量

while(rx_data!='\0')                                         //循环逐字输出,到结束字'\0'

{USART_SendData(USART1, rx_data);           //发送字符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等待字符发送完毕

     i++;}

e) USART注意事项:

发动和接受都需要配合标志等待。

只能对一个字节操作,对字符串等大量数据操作需要写函数

使用串口所需设置:RCC初始化里面打开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x);GPIO里面管脚设定:串口RX(50Hz,IN_FLOATING);串口TX(50Hz,AF_PP);

f) printf函数重定义(不必理解,调试通过以备后用)

(1) 需要c标准函数:

#include "stdio.h"

(2) 粘贴函数定义代码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定义为putchar应用

(3) RCC中打开相应串口

(4) GPIO里面设定相应串口管脚模式

(6) 增加为putchar函数。

int putchar(int c)                                            //putchar函数

{

    if (c == '\n'){putchar('\r');}                                 //将printf的\n变成\r

    USART_SendData(USART1, c);                                   //发送字符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等待发送结束

    return c;                                                      //返回值

}

(8) 通过,试验成功。printf使用变量输出:%c字符,%d整数,%f浮点数,%s字符串,/n或/r为换行。注意:只能用于main.c中。

3、 NVIC串口中断的应用

a) 目的:利用前面调通的硬件基础,和几个函数的代码,进行串口的中断输入练习。因为在实际应用中,不使用中断进行的输入是效率非常低的,这种用法很少见,大部分串口的输入都离不开中断。

b) 初始化函数定义及函数调用:不用添加和调用初始化函数,在指定调试地址的时候已经调用过,在那个NVIC_Configuration里面添加相应开中断代码就行了。

c) 过程:

i. 在串口初始化中USART_Cmd之前加入中断设置: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TXE发送中断,TC传输完成中断,RXNE接收中断,PE奇偶错误中断,可以是多个。

ii. RCC、GPIO里面打开串口相应的基本时钟、管脚设置

iii. NVIC里面加入串口中断打开代码: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中断默认参数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通道设置为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中断占先等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中断响应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打开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iv. 在stm32f10x_it.c文件中找到void USART1_IRQHandler函数,在其中添入执行代码。一般最少三个步骤:先使用if语句判断是发生那个中断,然后清除中断标志位,最后给字符串赋值,或做其他事情。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

{

char RX_dat;                                                        //定义字符变量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判断发生接收中断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0, (BitAction)0x01);           //开始传输

RX_dat=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0x7F;                        //接收数据,整理除去前两位

USART_SendData(USART1, RX_dat);                                      //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等待发送结束

    }

}

d) 中断注意事项:

可以随时在程序中使用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来关闭中断响应。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定义一定要加在NVIC初始化模块的第一句。

全局变量与函数的定义:在任意.c文件中定义的变量或函数,在其它.c文件中使用extern+定义代码再次定义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STM32笔记之九:打断它来为我办事,EXIT (外部I/O中断)应用

a) 目的:跟串口输入类似,不使用中断进行的IO输入效率也很低,而且可以通过EXTI插入按钮事件,本节联系EXTI中断。

b) 初始化函数定义: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定义IO中断初始化函数

c) 初始化函数调用:

EXTI_Configuration();//IO中断初始化函数调用简单应用:

d) 初始化函数: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初始化结构定义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_KEY_BUTTON);//清除中断标志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3);//管脚选择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4);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5);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6);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事件选择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触发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3 | EXTI_Line4; //线路选择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启动中断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e) RCC初始化函数中开启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GPIO初始化函数中定义输入I/O管脚。

//IO输入,GPIOA的4脚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f) 在NVIC的初始化函数里面增加以下代码打开相关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占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启动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 在stm32f10x_it.c文件中找到void USART1_IRQHandler函数,在其中添入执行代码。一般最少三个步骤:先使用if语句判断是发生那个中断,然后清除中断标志位,最后给字符串赋值,或做其他事情。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3) != RESET)                                //判断中断发生来源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清除中断标志

USART_SendData(USART1, 0x41);                                            //发送字符“a”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2,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2)));//LED发生明暗交替

h) 中断注意事项:

中断发生后必须清除中断位,否则会出现死循环不断发生这个中断。然后需要对中断类型进行判断再执行代码。

使用EXTI的I/O中断,在完成RCC与GPIO硬件设置之后需要做三件事:初始化EXTI、NVIC开中断、编写中断执行代码。

网友:
你好,能将所有的代码 给我吗?我刚刚开始学习,以前没有接触过,我要实现STM与PC机得串口通信。一点头绪都没有,主函数中包含什么头文件也弄不明白。谢谢啦!

网友:
你好,现在使用STM32F107VC 与上位机进行通信,需要编写通信协议,请问你了解吗,能给我说说吗,具体的步骤是什么,谢谢啦!

网友:
参考MODBUS,用总线空闲检测标志写协议,那是前所未有的爽...

网友:
LZ还是上打包例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