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STM32 RTC的万年历

楼主:
例子基本是照抄官方的 万年历算法也没深入研究 主要是大赛 都要求会用DS1302 若我用STM32来做 肯定不用那个片子了。

这个用的是 LSE (片外低速时钟)配合 掉电寄存器来确定是否配置时钟。

注释很全 话不多说了。

u8 TimeDisplay;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stm32_Init (); //GPIO PA8 Init
USART_Configuration(); //USART2 9600-8-N-1
NVIC_Configuration();  //Enable the RTC Interrupt
RTC_Configuration();   //RTC的启动

start_rct(); //检测是否配置时钟
Time_Show(); //不断地时钟串口输出

}

void LEDToggle(void)
{
 GPIOA->ODR=GPIOA->ODR^GPIO_Pin_8 ;
}

RTC.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用到printf函数的串口的输出函数  注意勾选MicroLIB

u32 Time_Regulate(void);
void Time_Adjust(void);
void Time_Show(void);
void Time_Display(u32 TimeVar);
u32 USART_Scanf(u32 value);
extern u8 TimeDisplay;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Reset Backup Domain */
  //BKP_DeInit(); //记录0XA5A5 来确定是否重置时间

  /*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Select LSE as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
* Function Name  : Time_Regulate
* Description    : Returns the time entered by user, using Hyperterminal.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Current time RTC counter value
*******************************************************************************/
//u32 Month_Days[13] =     {0,31,28,31,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u32 Month_Days_Accu_C[13] = {0,31,59,90,120,151,181,212,243,273,304,334,365};
u32 Month_Days_Accu_L[13] = {0,31,60,91,121,152,182,213,244,274,305,335,366};
#define SecsPerDay (3600*24)

u32 Time_Regulate(void)
{
#if 1
  u32 Tmp_Year=0xFFFF, Tmp_Month=0xFF, Tmp_Date=0xFF;
  u32 LeapY, ComY, TotSeconds, TotDays;
#endif
  u32 Tmp_HH = 0xFF, Tmp_MM = 0xFF, Tmp_SS = 0xFF;

  printf("\r\n==============Time Settings=====================================");

#if 1
  printf("\r\n  Please Set Year");
  while(Tmp_Year == 0xFFFF)
  {
    /*32-bit counter at Second Unit--> 4*1024*1024(s) --> 49710(day) --> 136(year)*/
    Tmp_Year = USART_Scanf(2136);
  }
  printf(":  %d", Tmp_Year);

  printf("\r\n  Please Set Month");
  while(Tmp_Month == 0xFF)
  {
    Tmp_Month = USART_Scanf(12);
  }
  printf(":  %d", Tmp_Month);

  printf("\r\n  Please Set Date");
  while(Tmp_Date == 0xFF)
  {
    Tmp_Date = USART_Scanf(31);
  }
  printf(":  %d", Tmp_Date);
#endif

  printf("\r\n  Please Set Hours");
  while(Tmp_HH == 0xFF)
  {
    Tmp_HH = USART_Scanf(23);
  }
  printf(":  %d", Tmp_HH);

  printf("\r\n  Please Set Minutes");
  while(Tmp_MM == 0xFF)
  {
    Tmp_MM = USART_Scanf(59);
  }
  printf(":  %d", Tmp_MM);;

  printf("\r\n  Please Set Seconds");
  while(Tmp_SS == 0xFF)
  {
    Tmp_SS = USART_Scanf(59);
  }
  printf(":  %d", Tmp_SS);

#if 1
  {
  /* change Year-Month-Data-Hour-Minute-Seconds into X(Second) to set RTC->CNTR */
    if(Tmp_Year==2000)
      LeapY = 0;
    else
      LeapY = (Tmp_Year - 2000 -1)/4 +1;

  ComY = (Tmp_Year - 2000)-(LeapY);

  if (Tmp_Year%4)
    //common year
    TotDays = LeapY*366 + ComY*365 + Month_Days_Accu_C[Tmp_Month-1] + (Tmp_Date-1);
  else
    //leap year
    TotDays = LeapY*366 + ComY*365 + Month_Days_Accu_L[Tmp_Month-1] + (Tmp_Date-1);

  TotSeconds = TotDays*SecsPerDay + (Tmp_HH*3600 + Tmp_MM*60 + Tmp_SS);
  }
#endif

  /* Return the value to store in RTC counter register */
  //return((Tmp_HH*3600 + Tmp_MM*60 + Tmp_SS));
  return TotSeconds;
}

/*******************************************************************************
* Function Name  : Time_Adjust
* Description    : Adjusts tim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e_Adjust(void)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Change the current time */
  RTC_SetCounter(Time_Regulat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
* Function Name  : Time_Display
* Description    : Displays the current time.
* Input          : - TimeVar: RTC counter valu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define SecsPerComYear  3153600//(365*3600*24)
#define SecsPerLeapYear 31622400//(366*3600*24)
#define SecsPerFourYear 126230400//((365*3600*24)*3+(366*3600*24))
#define SecsPerDay      (3600*24)

s32 Year_Secs_Accu[5]={0,
                      31622400,
                      63158400,
                      94694400,
                      126230400};

s32 Month_Secs_Accu_C[13] = { 0,
                            2678400,
                            5097600,
                            7776000,
                            10368000,
                            13046400,
                            15638400,
                            18316800,
                            20995200,
                            23587200,
                            26265600,
                            28857600,
                            31536000};
s32 Month_Secs_Accu_L[13] = {0,
                            2678400,
                            5184000,
                            7862400,
                            10454400,
                            13132800,
                            15724800,
                            18403200,
                            21081600,
                            23673600,
                            26352000,
                            28944000,
                            31622400};

void Time_Display(u32 TimeVar)
{
#if 1
  u32 TY = 0, TM = 1, TD = 0;
  s32 Num4Y,NumY, OffSec, Off4Y = 0;
  u32 i;
  s32 NumDay; //OffDay;
#endif
  u32 THH = 0, TMM = 0, TSS = 0;
#if 0
  /* Compute  hours */
  THH = TimeVar/3600;
  /* Compute minutes */
  TMM = (TimeVar % 3600)/60;
  /* Compute seconds */
  TSS = (TimeVar % 3600)% 60;
#endif
#if 1
  {
    Num4Y = TimeVar/SecsPerFourYear;
    OffSec = TimeVar%SecsPerFourYear;

    i=1;
    while(OffSec > Year_Secs_Accu[i++])
      Off4Y++;

    /* Numer of Complete Year */
    NumY = Num4Y*4 + Off4Y;
      /* 2000,2001,...~2000+NumY-1 complete year before, so this year is 2000+NumY*/
    TY = 2000+NumY;

    OffSec = OffSec - Year_Secs_Accu[i-2];

    /* Month (TBD with OffSec)*/
    i=0;
    if(TY%4)
    {// common year
      while(OffSec > Month_Secs_Accu_C[i++]);
      TM = i-1;
      OffSec = OffSec - Month_Secs_Accu_C[i-2];
    }
    else
    {// leap year
      while(OffSec > Month_Secs_Accu_L[i++]);
      TM = i-1;
      OffSec = OffSec - Month_Secs_Accu_L[i-2];
    }

    /* Date (TBD with OffSec) */
    NumDay = OffSec/SecsPerDay;
    OffSec = OffSec%SecsPerDay;
    TD = NumDay+1;

      /* Compute  hours */
  THH = OffSec/3600;
  /* Compute minutes */
  TMM = (OffSec % 3600)/60;
  /* Compute seconds */
  TSS = (OffSec % 3600)% 60;
  }
#endif

  printf("Date: %0.4d-%0.2d-%0.2d Time: %0.2d:%0.2d:%0.2d\r",TY, TM, TD,THH, TMM, TSS);
}

 /*******************************************************************************
* Function Name  : Time_Show
* Description    : Shows the current time (HH:MM:SS) on the Hyperterminal.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e_Show(void)
{
  printf("\n\r");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If 1s has paased */
    if(TimeDisplay == 1)
    {
      /* Display current time */
      Time_Display(RTC_GetCounter());
      TimeDisplay = 0;
    }
  }
}

/*******************************************************************************
* Function Name  : USART_Scanf
* Description    : Gets numeric values from the hyperterminal.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32 USART_Scanf(u32 value)
{
  u32 index = 0;
  u32 tmp[4] = {0, 0};
  u32 Num;

  if (value==2136)
    Num = 4;
  else
    Num = 2;

  while(index < Num)
  {
    /* Loop until RXNE = 1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
    tmp[index++]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if((tmp[index - 1] < 0x30) || (tmp[index - 1] > 0x39))
    {
      printf("\n\rPlease enter valid number between 0 and 9");
      index--;
    }
  }
  /* Calculate the Corresponding value */
  if (value!=2136)
    index = ((tmp[0] - 0x30) * 10) + (tmp[1] - 0x30);
  else
    index = ((tmp[0] - 0x30) * 1000) + ((tmp[1] - 0x30) * 100) + ((tmp[2] - 0x30) * 10) + (tmp[3] - 0x30);
  /* Checks */
  if(index > value)
  {
    printf("\n\rPlease enter valid number between 0 and %d", value);
    return 0xFF;
  }
  return index;
}

   void start_rct(void)
{
    if(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5A5)
  {
    /* Backup data register value is not correct or not yet programmed (when
       the first time the program is executed) */

    printf("\r\n\n RTC not yet configured....");

    /* RTC Configuration */
    RTC_Configuration();

    printf("\r\n RTC configured....");

    /* Adjust time by values entred by the user on the hyperterminal */
    Time_Adjust();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
  else
  {
    /* Check if the Power On Reset flag is set */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
    {
      printf("\r\n\n Power On Reset occurred....");
    }
    /* Check if the Pin Reset flag is set */
    else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 RESET)
    {
      printf("\r\n\n External Reset occurred....");
    }

    printf("\r\n No need to configure RTC....");
 /*一下都是可以省略的 RTC_Configuration 已有启用 RTC_IT_SEC */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

其中这个函数决定了 printf 函数的输出目标 一定要有的。
int fputc(int ch)
{
USART_SendData(USART2, (u8) 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秒中断;

/******************************************************************************/
/*            STM32F10x Peripherals Interrupt Handlers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RTC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extern u8 TimeDisplay;
 void LEDToggle(void);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 (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 != RESET)
  {
    /* Clear the RTC Second interrupt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

    /* Toggle LED1 闪灯*/
    LEDToggle();

    /* Enable time update */
    TimeDisplay = 1;
  }
}

基于 STM32 RTC的万年历 - java - stm32学习日志

 不要使用串口助手 推荐使用超级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