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1_DMA

楼主:
重温一个旧的例程 ADC 仍然十分简单,将DMA应用于 ADC 这个就比较实用了。

ADC规则数据寄存器(ADC_DR)   0x4001244C

/**************************************************************
 ADC PB1_ADC9

***************************************************************/

#include "STM32Lib\\stm32f10x.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4C)
extern u16 adc;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PB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连续多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不受外界决定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扫描通道数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1 Regular Channel1 Configuration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通道X,采样时间为1.5周期,1代表规则通道第1个

 ADC_Cmd   (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ADC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ADC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u16 TestAdc(void)
{
 u16 adc;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RESET); //检查制定ADC标志位置1与否 ADC_FLAG_EOC 转换结束标志位
adc=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return adc;//返回最近一次ADCx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9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这个是抄官方例程 注释部分是以前写的例程相较而言, 感觉官方的就是做的细 比如这个 calibaration 之前我是从不注意这个问题的,以后我也会多多参考 官方的例程。

网友:
拿走参考,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