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小段code

楼主:
關於TI所提供的例程內,有這兩段CODE 但卻不是很能理解
第一段
-------------------------------------------------------------------------------------------------------------------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
...
...
#ifdef FLASH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endif //(FLASH)
-------------------------------------------------------------------------------------------------------------------------
我想知道的是一開始的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這行代表了什麼樣的宣告,這三樣變數分別又是?
而後段的#ifdef FLASH與#endif是只要動到FLASH就必須做的程序嗎?
其中的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又做了什麼樣的事情、目的是什麼?
真的搞不懂、麻煩各位解答了!!

第二段
------------------------------------------------------------------------------------------------------------
for(;;)
{
    if(CpuTimer0Regs.TCR.bit.TIF == 1)
    {
        CpuTimer0Regs.TCR.bit.TIF = 1;        // clear flag
        GpioDataRegs.GPBTOGGLE.bit.GPIO34 = 1;        //Toggle GPIO34 (LD2)
    }
}
我好奇的是既然CpuTimer0Regs.TCR.bit.TIF = 1進入迴圈,又為何要將它設置成1呢?
又GpioDataRegs.GPBTOGGLE.bit.GPIO34 = 1; 不應該是一直亮著的狀態嗎?
還是只有指派的時候會為1,不指派自動清除為0呢??

(以上是TI提共的LED2閃爍的一個小例程,新手學習請多多包涵,謝謝各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段代码是将flash中的程序在运行的时候搬至arm 中,这样速度会快。
ifdef flash
.......................
如果你定义flash ,一般情况下你会在程序中定义,然后将InitFlash()这个函数放入到arm中执行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网友:
关于第二段程序,实际上是运用CPU timer 0 定时来完成LED2的闪烁。
CpuTimer0Regs.TCR.bit.TIF = 1; // clear flag
TIF是置1,清除的标志位 。所以在CPU timer 0未到时间时,TIF为0 。到了才进行if的执行语句。
GpioDataRegs.GPBTOGGLE.bit.GPIO34 = 1 这个语句是使34口每次经过这个语句后状态就翻转。

呵呵,不知道这样说你是否能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段代码是将flash中的程序在运行的时候搬至arm 中,这样速度会快。 ifdef flash ....................... 如果你定义flash ,一般情况下你会在程序中定义,然后将InitFlash()这个函数放入到arm中执行 MemCopy ...

bingo,Piccolo TMS320F28027PTT-48Pin评估板的话参看下面文献:

位置:4.5  Executing the Examples From Flash

页码:P24

路径:..\tidcs\c28\DSP2802x\v126\doc\DSP2802x_HeaderFiles_Quickstart_Readme.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CpuTimer0Regs.TCR.bit.TIF = 1時才進入if敘述

我不懂的是既然已經是1了、何必還將它設置成1??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先要明白何时TIF是什么东西,何时会变为1。
1.TIF是一个状态标志位,这个标志会需要软件清零。
2.当timer0的PRD,也就是计算器达到设定值时。TIF这个标志位置1,告诉用户,PRD已经达到设定值, 也就是设定的时间已经达到。
3.在这个程序中,用if判断是否达到计时时间,如果达到,需要用软件清零(TIF附值1),以便计数器重新从0开始计数到PRD内部的值。

这样讲你是否能理解?

网友:
也就是說、當我設定的時間到達時 TIF會標誌為1

若指派TIF為1,則會清除、是這樣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确

网友:
这就是包含硬件操作的代码的了 有些标志位是进入后会自动清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有些标志位是会自动清零的,但是有些是一定要在软件中手动清零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DSP是硬件编程,标志位很重要的,往往都是通过这些标志位来判断时间的发生与否!

网友:
有些标志位是会自动清零的。 有些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