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调试问题

楼主:
    .out文件已经编译成功,也可以下载进去,下载进去后,ccs3.3就感觉比较慢,还没开始调试,就出现这样的错误、

Trouble Setting Breakpoint with the Action "Terminate GEL_Go()" at 0x3f2fc7:
Error 0x0000000A/-1150
Error during: Memory, Break Point,
JTAG protocol reset.

Sequence ID: 7
Error Code: -1150
Error Class: 0x0000000A

用另外的程序试了下,也是报告这样的错误,麻烦有经验的高手跟我说说,很着急,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在gel文件中有设断点。我没有试过,呵呵,你可以查查你的gel文件。或者换一个gel文件。你用的是什么DSP?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dsp2812,我才弄这个

网友:
试试这个文件,放在你的project里

网友:
好像没设断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gel文件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午问同事说,我应该是在flash里面调试,我用的是load program ——.out 他说应该是在tool ——F2812 on—chip flash program 里面进行下载,好像能有所改变,具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又出现这样的错误 Flash API Error #31: There was a Zero Bit Error on the Program Operation. First Fail Address = 0x003f4010 Expected Data = 0x00aa Actual Data = 0x003f

Erase operation in progress...
Erase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

而program only 的时候就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
你知道如何根据内存地址判断代码的大体位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arm还是在flash里调试,是要看你的boot select 的选择的。你的外围设计或选择成什么模式,就用哪种模式调试。
CMD文件的编写就是对code在DSP内部进行一个link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编写

网友:
此问题乃cmd文件的问题,最后发现在flashb和flashc里面的地址有重合的部分,但是编译时却并未报错,后来修改了下flashc的的地址后就烧写成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复在一个地方烧写,会报这样的错。呵呵,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