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读写问题请教

楼主:
我在做NandFlash实验时出现一个问题,我单独写一页时,Block内的其它页也变成和写的这一页一样的了,请高手指点程序如下:
我用的是飞凌FL2440的开发板

#include "Function.h"     //这个是定义寄存器和函数的头文件
void Delay(int x)
{
   int i,j;
   while(x)
   {
   for(i=0;i<0xFF;i++)
      for(j=0;j<0xFF;j++);
      x--;
   }
}

/***************Main函数*****************/
void Test02Main(void)
{
  int i;
// int j;
  int PageAddr=0x01;//页地址
  int BlockAddr=0x800;//block地址
  uchar buf[2048];
  NFCONF=(1<<12)|(3<<8)|(0<<0);
  NFCONF&=0xFFFE;  //设置成8bit数据
  NFCONT|=0x01;   //Nand Flash配置寄存器使能
  //NandFlash复位
  ChipOn(); //片选有效
  NFCMD=0xFF;
  while(!(NFSTAT&0x01));
  ChipOff();//片选关闭

擦除Block,等到写的时候把擦除代码注释
  ChipOn();
  NFCMD=0x60;
  NFADDR=BlockAddr&0xFF;
  NFADDR=(BlockAddr>>8)&0xFF;
  NFADDR=(BlockAddr>>16)&0xFF;
  NFCMD=0xD0;
  while(!(NFSTAT&0x01));
  ChipOff();
  Delay(5);

写入数据,每页2048字节
  ChipOn();
  NFCMD=0x80;  //写入数据命令
  NFADDR=PageAddr&0xFF;//写地址
  NFADDR=(PageAddr>>8)&0xFF;
  NFADDR=BlockAddr&0xFF;
  NFADDR=(BlockAddr>>8)&0xFF;
  NFADDR=(BlockAddr>>16)&0xFF;
  for(i=0;i<2048;i++)
  {
   NFDATA=0x5D;
  }
  NFCMD=0x10;
  while(!(NFSTAT&0x01));
  ChipOff();
  Delay(5);

  //读出数据
  for(i=0;i<2048;i++)
  {
    buf(i)=0x00;   //中插号无法显示,用小括号代替
  }
  ChipOn();
  NFCMD=0x00;  //写读数据命令
  NFADDR=PageAddr&0xFF;//写地址
  NFADDR=(PageAddr>>8)&0xFF;
  NFADDR=BlockAddr&0xFF;
  NFADDR=(BlockAddr>>8)&0xFF;
  NFADDR=(BlockAddr>>16)&0xFF;
  NFCMD=0x30;
  for(i=0;i<2048;i++)
  {
    buf(i)=NFDATA;           //中插号无法显示,用小括号代替
  }
  while(!(NFSTAT&0x01));
  ChipOff();

//把读到的数据发送到串口,在超级终端上显示
  for(i=0;i<2048;i++)
  {
    HexTx(buf(i),2,1);           //中插号无法显示,用小括号代替
  }
  while(1);
}

还有个问题,擦除后,最开始的18个字节永远是01,写入数据也改变不了,这又是为什么? [ 本帖最后由 pxy94 于 2010-9-2 14:43 编辑 ]

网友:
回复 楼主:

FLASH的大小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的大小是多少?

256M,芯片是K9F2G08U0A

网友:
哎,都是我误解了地址的涵义,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