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的电容问题。

楼主:
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注意到7805前后的电容问题?前面和后面的电解电容应该怎样取值呢?如果只有一个,应该装在前面还是后面呢?

网友:
如果输入是大于7v的直流供电,就接到后面
如果输入是交流的,就接到前面

我只是理论,没批量验证的,呵呵

网友:
装在后面吧,后面是为电路供电的输出电压,能起到很好的滤波作用

网友:
如果是直流的稳压的话,我就放在后面,交流的话就前后都放

网友:
我觉得应该放在输入端~
貌似这个系列的,输入处的电容要比输出处的要大,防止电流倒流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是只有一个电容我会装在输入端!
不过这个条件也太特殊了!一般是输入输出都安装电容!

网友:
当然是放输入端啦,一般输入端的波纹都比较大,7805不可能全都能抑制(特别是波谷少于7V时,就是输出5V加2V的稳定工作电压差,7805稳压几乎失效了),大电容起码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将波纹滤掉,变得相对比较平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非常不错,很深入。。。。。。。

网友:
 做这类讨论得有个前提假设才行,前提不同则结论也会相异。
 比如7805的输入输出压差较大,或输入电源内阻小且又离得很近,那么或许可以把输入电容省给输出用;反之假如7805的输入电源条件较差,而后面各IC近旁都已放置了充足的去耦电容的话,那么这个电容则应该给输入用。

网友:
的确是看应用的条件 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
对于交流整流后的输入,滤波电容要前大后小,至于具体容量要看负载的大小以及变化率,通常的数字电路,前面的滤波电容选470uF或以上,后面的选220uF左右就可以了,模拟电路则需要较大的滤波电容容量。

网友:
看来还是放前面的比较多啊~!!!

网友:
平时还没这个用过,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放在输入端,输入端的波纹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