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针的问题

楼主:
       unsigned char *src, *dst;  //8位的无符号字符型
      dst=(unsigned char *)0x0c150000;
      src=(unsigned char *)0x0c010000;

请问大家上面的写法有问题吗?我有点困惑就是8位的字符型指针怎么存放32位的地址?希望各位高手给我解答,感谢~~~~

网友:
指针的类型只是它所指向数据的类型,并不是它本身的类型,上面
unsigned char *的指针类型只能说明它指向的数据类型是unsigned char 的,而指针所占的空间与指针类型无关的,也就是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指针,它所占的内存都只和你机器架构的地址线的位数有关,一般是4个字节,当然可以存放32位的地址啦。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你去我网站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这说明楼主还没有理解指针最基本的内容,可以找一些书来看,会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