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两脚的电容问题?

楼主:
请高手帮忙分析 我用了个18.432M的晶振 两脚各接了一个30P的电容 晶振不起振 是什么原因呢  30P是根据公式算出来的(C1+C2)+C0=CL      18.432M晶振的负载电容查了下是15p 左右  是不是接的电容不正确啊 先谢过了

网友:
换一个试试就知道了嘛。。。。

网友:
换个晶振,要是没有晶振的话,你用示波器看看你晶振是不是真的不起振!

网友:
匹配电容的容量选择跟振荡器的参数甚至电路的分布参数都有关,其影响甚至是频率的函数,不能简单按照楼主的公式进行选择,一切以器件手册中所载明的选择依据进行选择。

网友:
换电容看看 不能只是想

网友:
以你说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晶振有问题。虽然你配的30PF的电容有点点不合理(应该配一个20PF 一个30PF的加上杂散刚好和晶振15PF相配)但不至于不振。
简单的万用表测试都可以测试晶振是否起振。先测测。。。

网友:
匹配差了不会不起振,顶多是边沿过陡或过窄。无源晶振一般需要控制器件引导配置才能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