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的LED用19灯的草帽灯,是否可以?

楼主:
如题,外壳的商家说有19灯草帽灯的反光杯,也咨询几个做LED的朋友,他们觉得家用的话,草帽灯功耗低,充一次电用的时间长。

大家觉得是否可以?

网友:
好好。
是的,草帽灯功耗是比较低的,一般30ma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草帽的好,相对发射角稍大!适合散光投射!

网友:
草帽灯没用过,如果亮度和高亮的一样,可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问过两个相关行业的人 说亮度没有问题  好像探路者说大概可以到25M吧

网友:
不知道是要光射的远还是散光,如果是要射的远的话建议用F5 圆头的20度发光角度.草帽的发光角度在110 到120左右.我建议用F5的头圆头60度的发光角度做应急灯那就散光和聚光兼顾了

网友:
如果是16颗的话那灯应该挺亮的 可以达到120LM左右了

网友:
我门做的那个迷你的应急灯才用了7颗F5圆头的都挺亮的,其中六颗白光,一颗紫光,紫光是用来验钞票放在六颗白光中间,双向开关拨上面紫灯亮,拨下面六颗白光亮,拨中间关闭,USB接口锂电池充电.
还有一款是太阳能更小的可以当钥匙扣用,扁型的三颗灯一侧是太阳能版,两颗白光一颗紫光.紫光在中间.开关一次白光亮,两次紫光亮三次关闭.没电的时候放在自家的阳台上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专业 能否解释下  那购买时我们需要注意啥事项啊  使用中有啥需要注意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要注意的就是LED管子的价格,功率大的价格也成正比(我最关心这个)!随之带来的电池续航能力,散热等等诸多问题呢!请专业人员帮助下吧!

网友:
管子的采购需要小功率的抗光衰单颗亮度在7.5个LM。一万小时5个百分点左右。价格在3毛左右单颗,不要买那种一毛左右的管子衰减的挺厉害亮度也不高。

网友:
工作电流单颗一般不要超过20MA,如果是铝的线路板更好了提高散热,因为是小功率的普通的环氧板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明确告诉斑竹 这个非常好

网友:
草帽灯?
是什么东西来的?
看帖子,是不是把十几个灯组合起来那种?

网友:
那咱们就基本确定用草帽灯吧 到时关于亮度等咱再听听探路者的意见 感觉他弄的这个比较多

网友:
单颗草帽的工作电压是3.2V左右,工作电流不超过20MA.如果是家用照明用,工作电流应设定为16到18MA左右,可做成家用的日光灯,台灯,包括吸顶灯等。因为是应急灯不怎么经常用,单颗工作电流可直接设定为20MA,如果有人还想更亮的话也可以最多设定为30MA。草帽灯的发光角度是角度是120度左右,好点的单颗草帽灯在工作电流是20MA下可以达到8个LM左右

网友:
至于是串还是并就看你怎么设计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那就是说,是小功率组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