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1口驱动能力的理解

楼主:
在51单片机系列中,现在生产厂家很多,兼容型号也很多。不同厂家生产的单片机P1口的驱动能力 是不同的。下面仅举最常用的3种单片机为例,谈谈驱动能力。 先说说LS型TTL负载。 LS型TTL负载是指单片机端口所接负载是74LS系列的数字芯片。以TI公司的74LS00芯片为例,其输入端接高电平时,输入电流为20μA,输入端接低电平时,输入电流是-0.4mA。因此,单片机端口输出高电平时,每个LS型的输入端将是20μA的拉电流型负载;输出低电平时,将是0.4mA的灌电流负载。 1. 标准的Intel8051单片机:其P0口是一个漏极开路的准双向口,驱动能力是8个LS型TTL负载。楼上3楼说“51单片机P1口只是准双向口,内部没有上拉的。(上拉的概念只是对于I/O的输入来说,对于输出来说,无所谓上拉,下拉的)。”,其实并不对。不对之处有两点:①没有上拉的是P0口,而不是P1口。P1口是有上拉的。② 没有上拉(即漏极开路)其实只对输出有影响,以致只能输出低电平,不能输出高电平,而不妨碍高低电平的输入。因此对P0口来说,输出为高电平时,其输出电流为0,必须外接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输出低电平时,允许灌入电流为0.4mA×8=3.2mA。而P1、P2、P3口都是有上拉的准双向口,带负载能力为4个LS型TTL门,因此,高电平输出电流为20μA×4=80μA,低电平允许灌入电流为0.4mA×4=1.6mA。输出高低电平的带负载能力都很差,因此应该接入4.7k~10k左右的上拉电阻。 2. AT89系列单片机:因为输出电流会影响输出电压,所以参数表中是结合输出电压来提供输出电流能力的。AT89C51和AT89S51允许的高电平输出电流为:输出电压为3.7V时,电流为25μA;允许的低电平输出电流(实际为灌入电流)为:输出电压为0.45V时,电流为-1.6mA。 AT89系列单片机中有一个另类,输出电流特别大,那就是AT89C2051,允许20mA的灌电流输入,但高电平输出电流也只有30μA。 3. STC89系列单片机:晶宏科技的STC89系列单片机现在应用的人很多。由于至今没有见到正规的Datasheet,只能从它的简介上得知:通用I/O 口(36/40 个),复位后为: 准双向口/ 弱上拉(普通8051 传统I/O 口)可设置成四种模式:准双向口/ 弱上拉,推挽/ 强上拉,仅为输入/ 高阻,开漏每个I/O 口驱动能力均可达到20mA,44/40 管脚的IC 建议整个芯片不要超过100mA,20/18/16 管脚的IC 建议整个芯片不要超过60mA。由此可见,晶宏的STC89系列带负载能力最强。以上拙见供参考选用。

网友:
恩,不错,顶一下

;P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51单片机系列中,现在生产厂家很多,兼容型号也很多。不同厂家生产的单片机P1口的驱动能力 是不同的。下面仅举最常用的3种单片机为例,谈谈驱动能力。 先说说LS型TTL负载。 LS型TTL负载是指单片机端口所接负载是74 ...

最后一句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