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可自己识别对输入信号应进行放大还是衰减的芯片!

楼主:
最近在帮老师做一项目,需要用到可满足如下要求的芯片,希望大家给推荐推荐!

一:该控制芯片应能完成对信号电压的控制以识别是该衰减处理还是放大增益处理

二:衰减处理部分应能完成对100毫伏到5伏特之间的电压衰减到10毫伏到100毫伏;

三:放大增益部分应能 完成1毫伏到10毫伏之间的低电压放大增益到10毫伏到100毫伏;

网友: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要求的?给提供下思路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了哦?:(

网友:
高速比较器+2个以上的放大器组成。

高速比较器做为电压范围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在具体点吗?谢谢了!

网友:
可否通过四运放完成,其三个做比较器分别检测输出>100mv、>1V、>5V,使三路模拟开关分别导通,分三级配置主运放反馈网络,使其衰减成输出<100mv,如比较器检测输出<100mv,多路模拟开关不动作,主运放放大10倍。我个人意见,请大家讨论!

网友:
今天在看高频电子线路时,无意间发现一芯片----AD603,增益范围可在-11dB~31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