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全局变量使用

楼主:
请问verilog的全局变量是如何定义的?
因为有几个模块都要用到同一个变量
如: reg[7:0] time_counts;
如何在a.v文件和b.v文件中同时使time_counts这个变量?

上面几个问题,问出了verilog 全局变量的使用精髓。

verilog 全局变量定义:

    在端口输出后面的定义的REG 类型变量是全局寄存器。

   同一个全局变量在不同的always 模块可以读,但只能在同一个always模块赋值。

如果要在a.V 和b.v 两个文件使用同一个time_counts,可以使用元件调用

网友:
楼主的回答很精辟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全局变量的引用,楼主能举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