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用步进式循环继电器制作调光台灯

楼主:
种新颖的调光台灯控制器,它通过按动单键钮使白炽灯按照“强光一中光、弱光*熄灭斗强光……”步进循环改变。由于采用了电容器调光,所以结构简单,工作稳定,并且还有利于电网功率因数的提高。

一、工作原理

新颖单键调光台灯的电路如图1所示,它由单按钮SB控制的步进式循环继电器K和电容器C1,C2等构成调光电路。

K为步进循环式继电器,它具有脉冲驱动、静态不耗电、步进锁存输出、触点容量比较大等特点。220V交流电经VD1半波整流、R限流、VD2稳压和C3滤波后,输出12V直流电压,供K工作。这里R阻值取得较大,自身耗电仅50mW左右;C3容量取得比较大,具有一定储能作用,可满足K线圈工作时所必需的脉冲电功率。

初始通电时,K的四个常开触点K1-K4均处于释放状态。当按动SB时,C3通过K的线圈快速放电,触点Kl首先闭合,并依靠内部特殊机械结构保持“锁定”。此时,220V交流电通过K1全部加到电灯H两端,使H发出正常亮光。当第二次按动SB时,已充’足电的C3通过K线圈又一次快速放电,触点K2闭合并保持“锁定”,同时K1释放。此时,由于C1的限流作用,H两端获得的低于220V的电压,H发出较正常光暗的“中光”。当第三次按动SB时,触点K3闭合并保持“锁定”,同时K2释放。此时,C2串入H供电回路,H发出更暗的“弱光”。当第四次按动SB时,触点K4闭合并保持“锁定”,同时K3释放。由于K4触点悬空未用,故H断电熄灭。当第五次按动SB时,重复上述过程。

电路中,电灯H的亮度(实际工作功率)与串人回路的电容器容量大小有关,具体计算公式:C=0.066P/(P-P')P'(微法)。式中P为电灯泡的标称功率;P'为调光后电灯泡的实际消耗功率。按图1选择电容器C1、C2, H实际消耗功率分别约为25W和15W.

二、元器件选择与制作

K采用国产工作电压12V的ZS-401E型超小型步进循环继电器,其外形尺寸及引脚排列如图(a)所示。触发脉冲正、负均可(电源极性可以任意掉换),每触发一次继电器完成步进吸合动作一次_,触发后由内部机械结构保持触点状态“锁定”,不需给继电器再加电。触发端与控制触点端的波形关系如图2(b)所示。

ZS -401E的主要参数如下:触发脉冲为脉宽20ms、功率续1.2W的矩形脉冲或电容脉冲,触点容量为交流2Ax220V,工作电压分6V、12V和24V三种规格;介质耐压‘1000V(50Hz下lmin不击穿),工作寿命4万次。SB用KAX一型按钮开关。

整个电路可全部焊装在普通台灯底座腔内。将原来的电源开关拆除,在原位置直接安装按钮开关SB即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继电器家里用过,用于点亮顶灯,几个灯泡,挺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