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寿命不超过12000小时?

楼主:
大家都知道,LED灯采用半导体原理,其光源的寿命是很长的,可达50000h以上,然而最近和节能灯行业一位前辈交流,他却称,这种说法是不实之言,他是这样给我分析的:

LED发光原理普通节能一样,都是利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发光,只是激发方式不同。

稀土三基色荧光粉类光源,其在8000h的光衰约为20%12000h的光衰约为33%.一般来说,光源的光衰达到30%,即视为达到经济寿命。就是说,若再继续使用该光源,该光源已不再是节能产品,而是高耗能产品。即利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发光的光源,其经济寿命约为12000h,超过12000h继续使用该光源已失去意义,无经济价值可言。

另一方面,LED刚是依靠电源(变压器)降压。变压器中有一种必不可少的电子元件---电解电容。而电解电容的寿命与使用环境温度有很大关系,温度升高10度,使用寿命缩短到原来的1/2,即是:温度65度下可以工作30000小时 ,温度升高到75 度时,使用寿命延长到15000小时,全世界都是这样用的。而变压器的工作温度都在75-85度间,所以,其寿命最大不会超过12000小时。

所以说:LED灯寿命不超过12000小时。

请教各位高手,我这位前辈的说法是真的吗?

网友:
你说的那为老前辈,有关电源的观点是对的,有关led的观点是错的,把led发光体和电源捆绑在一起是的错特错!

1。电源的原材料件都是弱电原配件,包括电阻电容,都不是新产品,只是配给了led灯具做电源,就成了led灯具其中一个配套件。的确,这些传统的电子原件的正常寿命是有限的,大约12000 h ,有老化现象,甚至已经不能再用完全有可能。所以说 你那位老前辈的这方面观点是正确的。

2。led光源,如果封装合格,如果电源恒流做到标准以下,工作温度随之在标准以下(不超过)那么,理论上,寿命不是5w小时,而是十万小时。所以 你那位前辈关于led光源的论点是错误的。

3。把二者不可分离得捆绑在一起是大错特错的,诚然,二者是需要组合后才可以组成一套完整的灯具,但是,现在大部分厂家已经采用外置驱动,就是考虑到驱动(电源)的寿命先结束,而led光源远没结束,所以可以在12000小时后,换一个新的电源,以延长整灯的寿命。毕竟在整灯的经济角度来说,驱动只是占了很少部分。需要换驱动是完全可行的。

所以说,他把二者捆绑以武断认为led整灯的寿命只有12000小时的理论是大错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