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专区
LED驱动电源关闭时闪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06):
LED驱动电源关闭时闪烁是什么原因?
用SN3910做的非隔离电源,12串16并,输出280MA,但在关闭时,LED灯灭后再闪烁一下,不知道咋呢?,是不是电流的纹波太大?还是???
原因
隔离
驱动电源
LED灯

网友A:
人意见,是不是你的输出端电容容量比较大,又没有放电器件,所以当电源关闭时出现闪烁,实为电容放电过程。

网友B:
很可能是某一个电容放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