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荧光粉与芯片的匹配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小弟近期实验的显色指数一直保持在50左右(很稳定screen.width-500){this.width=screen.width-500}else{this.width=s.width}" width="19">!!!)

怎么做都提高不上去,不知有没有可能是荧光粉与芯片不匹配的原因?

恳请各位前辈帮我分析分析其中缘由。(我们做的是SMD-LED)

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不是做白光?

如果用蓝光芯片做蓝绿光那就不必说了。。。

如果是做白光,用正常的做法,显色想做50都难,应是以下原因

①你的测试手法不对,测试机校正等方面没做好!

②你的测试机有问题!

建议,校正测试机,有问题及时资询厂商

网友:
不会吧想做这末底都难 呵呵

网友:
那家的荧光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