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802驱动问题

楼主:
我做了一款802的驱动

频率在115KHZ

带19串9并共171个普通白色LED

Iled=60.8V

L=7.6mH(实测)

MOS管是5N60(工作实测温度在94℃)

现在的问题是工作一段时间(不到十分钟)802发热导致保护性关断

怎么使802的温度降下来

网友:
你这个电路,你的频率工作过高,这个电流建议在50-60KHZ

网友:
你把整个电路图发上来看看,我以前也用SMD802做过日光灯管,但是没有遇到你说的这种问题,而且你这个MOS管用的也太大了吧,用个2N60就足够了.

网友:
我用的 是这个典型电路 ,应为器件的选择是前任做的 我接手后就沿用了 。因为第一次作这个 很多都不懂 希望得到各位前辈的指点 谢谢各位

网友:
看你这个电感量有点小,你的灯是用的多少串多少并?你把你的参数全部发上来。

网友:
LED是普通的Φ5MM白色草帽,12个一串,一共有3款并联的 有20并,16并和13并
电感用的是8MH的工字型电感

网友:
1.你把电感降低一点,降到2mH,但是你的绕组铜丝必须要达到电流的要求.

2.你把SMD802   IC的电源输入脚串个功率大一点的电阻,阻值为1K.

试好了告诉我一声.

QQ:969391634

网友:
这是PCB, 里面有元件参数

网友:
你看一下IC的电压正不正常.

IC供电脚串的电阻要合理,要不IC的温度会很高.

网友:
这个datasheet怎么照抄9910的,

这个IC是内部线性供电,必须外加VCC,这样就能保证IC内部温度不会太高了,

线性稳压,输入电压越高,损耗越大,温升当然越高了

网友:
IC电源脚电压是196V  串的是20K电阻

网友:
串稳压管,不要串电阻,

网友:
串稳压管和串电阻还不是一样,如果电阻上的电压和电流有那么大,损耗的功率还是有那么大的.

外加一路IC供电电源倒是不错的选择,那样能从根源上解决供电从线性降压的损耗.

网友:
可能是电感量和MOS管或者续流二极管没调节好,导致MOS属于放大状态,MOS管和IC发烫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