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触摸屏在继电器测试的应用(1)

楼主:
PLC和触摸屏在继电器测试的应用(1)

转载:http://www.semiapps.com.cn/content.php?content_id=90919234337251124&node_id=174

 1引言

  铁路安全继电器是铁路信号控制系统中的重要执行元件之一,必须在出厂时和使用过程中定期对其电气特性参数进行测试。然而,传统测试设备存在测试精度低,可靠性差,效率低下以及对测试人员要求高等缺点,不能满足现代继电器测试的要求。PLC作为一种新型的控制装置与传统继电器控制系统相比,具有时间响应快,控制精度高、可靠性好、控制程序可随工艺改变、易与计算机相连、维修方便、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及高性能等优点。触摸屏也是一种新型的人机交互设备,操作者只需用手触摸计算机显示屏上的图标或文字就能对主机进行操作,这样就摆脱了传统交互设备复杂操作,即使新手也能轻松操作整个设备。因此,既减少了对操作人员的要求,也提高了工作效率。本文采用PLC、触摸屏及相关辅助电路设计了一种综合电器测试台。

  2硬件电路设计

  2.1系统概述

  该继电器测试台采用欧姆龙CPM2A型号PLC作为控制单元、ET500系列触摸屏实现人机交互,测试普通继电器、接触器、过流继电器、接地继电器的吸合电压(电流)、释放电压(电流)及电磁(电子)式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时间等参数。图1给出其硬件结构框图。

PLC

  PLC通过I/O捕获继电器触点动作,通过扩展模拟I/O模块记录待测继电器动作时的电压(电流)值。同时,PLC把检测到的继电器状态和动作信号送人触摸屏显示,并对各种故障报警等。

  2.2测试原理

  测试前根据待测继电器型号及类型通过触摸屏设定参数,测试开始后可选择自动、人工方式通过PLC控制增(减)电压(电流),待达到待测继电器吸合电压(电流)、释放电压(电流)后,动合接点(衔铁)动作,PLC记录此时的电压(电流)值或和接点传唤时间存入内部数据区,待测试完毕后通过触摸屏显示并打印。

  由于测试对象包括直流或交流继电器,电子式或电磁式继电器。电子式又包括共阴或共阳型。因此,该测试台在设计中满足了各种型号、类型继电器的测试需求,其原理如图2所示。系统通过扩展单元的4~20 mA模拟量控制信号选择直流或交流电源。

继电器

  在测试时间继电器时,被测的是额定电压下继电器的动作延时时间或释放延时时间。考虑到继电器线圈电压从0 V加至额定值需要一定时间,这会带来测量误差。所以该测试台采用在电源输出端加上一个固体继电器(SSR),图2所示的是使系统自动识别延时类型。开始测试时,系统自动调整输出电压为设定的线圈额定电压,然后通过SSR切断输出电压,等待6 s使线圈两端电压降为0 V,然后再触发SSR使之导通,此时设定额定电压直接输出到时间继电器线圈,并开始计时。

  当操作人员在测试前选择电磁或电子式时,测试台根据触摸屏传来的参数自动切换辅助继电器J10的触点位置,以完成类型的自动识别。图2中J10触点向上构成电子式测量电路连接,J11为电子式继电器的负载继电器;J10触点向下构成电磁式测量电路连接。在选择电子式的同时还要选择被测继电器为共阴还是共阳极,测试台中采用辅助继电器J12的自动切换来完成共阴和共阳极的切换,触点向右构成共阴极,向左构成共阳极。

  3软件部分设计

  继电器测试台的软件设计主要包括PLC控制软件和触摸屏组态软件两部分。由于欧姆龙CPM2A中增加了一个内置的RS232连接器,PLC无需配置专用的通讯模块就能方便地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所以通过触摸屏与PLC之间的RS232传输就能实现实时通信功能,点击触摸屏向PLC发出各种控制信号,PLC接到触摸屏发出的指令信号后执行运算与控制任务。

  3.1 PLC控制软件

  PLC作为控制单元,是整个系统的控制核心。通过接收开关量和模拟量的输入,经处理后输出开关量和模拟量去控制继电器的动作。PLC控制软件主要由初始化模块、状态检测模块、控制模块、通信模块和故障处理模块组成,如图3所示。

PLC

  初始化模块用于测试电流、电压、时间和日期的初始化,以及所测继电器类型的选择。状态检测模块用于各组成部分的状态检测和显示,并通知故障处理模块进行故障处理。通信模块用于接收触摸屏传来的参数信息,实现与PLC的通信。控制模块用于电流、电压调节和人工调节

网友:
这不是发附件了啊,开始发复制文章了,我复制到我电脑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