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多功能]应急照明系统

楼主:
本人开发过消防应急灯并申请了实用新型发明专利,希望大家在本人方案基础上进行补充,期待我们的应急灯更加完美!!草草画了个图,大家帮忙补充呀(控制板的指示灯不是必须的,考虑到省电,当然也可以延时熄灭)

网友:
沙发自己坐;P

网友:
政策法规:国家应急照明灯具安全标准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白炽灯、管形荧光灯和其他气体放电灯的应急照明灯具的安全要求,其应急电源电压不超过1000V,阅读本标准时,同时参阅GB7000.1的有关章。

  本标准不包括防爆应急照明灯具 [见GB3836.1—83(neqIEC79)],也不包括非应急电压降低时对装有高压气体放电灯的灯具的影响。

  注:在非应急期间,有些应急照明灯具能在正常电源电压下工作。

  2一般试验要求

  应用GB7000.1—1996(idtIEC598—1:1992)中第0章,按本标准列出的顺序进行GB7000.1中各相应章所述的各项试验。

  按本标准要求试验组合应急灯具 时,试验只限于灯具中用于应急照明的那些部件。灯具中只用于正常照明的部分应符合相应各类灯具标准的要求(例如:如果灯具是嵌入式的,则应按嵌入式灯具标准的要求进行试验)。

  如果自容式应急灯具的某些部件靠近灯具的主要部件(1m内),灯具的所有部件包括内部连结的各种方法应满足本标准的有关要求。

  3定义

  本标准采用GB2313(idtIEC920:1990)、GB7000.1和GB10682(idtIEC81:1984)的定义,还采用IEC924和IEC925中的定义,另外还采用下列定义:

  1)应急照明

  正常照明故障时使用的照明,包括疏散照明和备用照明。

  2)疏散照明

  应急照明的一种,这类照明用于确保疏散的标志能有效地被识别并在正常照明或需要应急照明的所有时候都能安全地使用。

  3)备用照明

  应急照明的一种,这类照明能够使正常活动继续进行或安全地终止。

  4)持续式应急灯具

  在正常照明或需要应急照明时,灯具中的应急照明光源才工作的灯具。

  5)非持续式应急灯具

  只有在正常照明供电故障时,灯具中的应急照明光源才工作的灯具。

  6)组合应急灯具

  有2个或更多光源的应急照明灯具,其中至少有一个光源是由应急照明电源供电,其他光源由正常照明电源供电。组合应急灯具有持续式的也有非持续式的。

  7)自容式应急灯具

  一种持续式或非持续式应急照明灯具,其所有部件,例如电池、光源、控制部件以及有可能提供试验和检查的装置,都包容在灯具中或靠近灯具(1m内)。

  8)中央供电灯具

  一种由中央应急电源系统供电的持续式或非持续式灯具,该电源系统不包含在灯具内。

  9)复合自容式应急灯具

  一种自容式应急照明灯具,除提供持续或非持续应急照明提供应急电源外,还为辅助灯具工作提供应急电源。

  10)辅助灯具

  从复合自容式应急灯具中得到持续式或非持续式应急工作电源的一种灯具。

  11)控制装置controlunit

  包括一个电源转换系统,一个电池充电装置以及有时还包括一个试验装置的组件或数个组件。对于管形荧光灯具,此组件内还可以有一个逆变器和镇流器。

  12)正常供电故障

  正常照明不再能为应急疏散目的提供最低照度的一种状态,此时应急照明必须开始工作。

  13)灯具额定流明输出

  灯具制造厂规定的在正常电源故障后1min灯光的流明输出,并且应持续到额定的工作时间结束。

  14)额定工作时间

  由制造厂规定的提供额定流明输出的时间,这一工作时间不包括正常电源故障后的第一分钟。

  15)正常状态

  正常供电时自容式应急灯具处于工作准备的状态。假如在正常电源故障情况下,灯具自动转换到应急状态。

  16)应急状态

  在正常供电出现故障时,自容式应急灯具由内在电源提供照明的状态。

  17)休止状态

  在正常供电停止的时间里,自容式应急灯具处于被熄灭的状态。

网友:
4灯具的分类

  应急照明灯具 应按GB7000.1—1996第2章分类。按其中以支承面材料分类,所有应急照明灯具应分为适宜于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的灯具类。

  4-1应急照明灯具还应按其结构分类:

  ——带有“休止状态”装置的自容式照明灯具或不带有“休止状态”装置的自容式照明灯具;

  ——中央供电照明灯具;

  ——持续工作或非持续工作灯具。

  应急照明灯具还可以进一步分类为用分开的光源提供正常照明和应急照明的组合灯具。

  5标记

  应用GB7000.1—1996第3章及本标准5.1—5.18的要求。

  5-1灯具应清晰地标志额定电压。

  5-2应按4.1条清晰地标志灯具的分类。表明这些分类的符号和缩略语正在考虑之中。

  5-3灯具应清晰地标志能确保获得额定输出流明的被调换灯泡的参数,被调换的灯泡参数应包括数量、型号、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

  5-4有ta的还要增加ta标志,在灯具上标出或在灯具提供的说明书中给出环境温度范围。

  5-5灯具的与直流电源连接的接线端应该在正极标上“十”或红色,在负极标“一”或黑色。与交流电源连接的接线端应该用符号“~”标记,以资区别。

  5-6自容式灯具应该标出应急工作时间极限。

  5-7自容式灯具所用的可换熔断器和可换指示灯泡应该标明熔断器的详细标称值和指示灯泡的参数。

  5-8如果提供模拟正常供电故障的试验装置,则应清楚地标志出来,使得在日常维护期间清晰可见。

  5-9自容式灯具应该清晰地标志出调换电池的型号和额定电压。

  5-10自容式应急灯具 内的电池应该标出生产的年份和月份。

  电池标签上应该留有空白的地方,允许安装人或使用人写电池的调换的日期。

  5-11自容式灯具应在说明书中说明当自容式灯具不再满足其规定的性能期限时应更换电池。

  5-12组合应急灯具应标志出有关调换灯泡的所有参数,如果使用在应急电路中的灯泡与使用正常电源电路中的灯泡是不同的,则应能清楚地识别其型号。

  在组合灯具中的应急照明灯泡灯座上应有一个直径至少5mm的绿点来识别,调换灯泡时应可见。

  5-13随灯具提供的说明书中,生产厂应给出装在灯具中的试验装置的详细说明,如果试验装置是与灯具分开的,则应给出相应的说明,说明书应包括试验顺序的细节。

  5-14随灯具提供的说明书中,制造厂应给出在复合自容式灯具和辅助灯具之间所使用的连接线的详细说明,应规定电缆最大长度其电压降限制在3%的范围内。

  5-15随灯具提供的说明书中,制造厂应给出详细的额定输出流明值。制造厂还应按本标准第16章的内容给出相应的光度数据。

  5-16带有休止状态装置的自容式应急灯具提供的说明书中,制造厂应给出从正常状态到休止状态所需要的控制装置的说明。

  5-17当灯具安装完毕时,5.1和5.6所要求的标志应清晰可见。对嵌入式灯具,这些数据可以标志在灯具内部,当移动控光罩时,数据也清晰可见。

  5-185-1—5-17要求的合格性,用目视检验和按GB7000.1—1996第3章试验检验。

网友:
6结构

  应用GB7000.1—1996第4章及6-1—6-19的要求。

  6-1在应急灯具中,应急照明所使用的荧光灯管在应急状态下启动不得使用ZBK74005(eqvIEC155:1983)规定的辉光启动器。

  不应使用内装启动器的荧光灯管提供应急照明。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6-2装在应急灯具 给应急光源和控制部件供电的直流电子镇流器应符合IEC924和IEC925的要求。

  合格性由IEC924和IEC925相关章节规定的试验来检验。

  6-3连接于一个电路中的任一灯具的故障不应影响连接于该电路中的其他灯具。这些要求可以由每一灯具中装的保险丝,继电器或其他保护装置来满足,也可以通过灯具内部设计的线路/元件以防止过大的故障电流来满足。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6-4应急灯具进行GB7000.1—1996第4.13机械强度试验时,对所有外部部件的最小冲击能量应为0.35N·m。

  6-5用钨丝灯提供应急照明的灯具通常只需要使用一个灯泡。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6-6在中央供电的组合应急灯具中,通过双重绝缘、加强绝缘、接地屏蔽或者其他相当的方法,确保正常电源与应急电源之间的充分隔离。

  两个线路之间各使用基本绝缘或正常供电线路中使用双重/加强绝缘是满足本要求的。两线路的连接用一个接线端子座、板也是可接受的,但所要求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是由松开一个接线端子也不造成两线路连接来测得的。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6-7自容式应急灯具应装有由正常供电给电池充电的装置和正常使用中清晰可见的指示器,例如有一个灯泡显示以下情况:

  a)电池正在充电

  b)合适的话,通过应急灯泡钨丝的线路是连接着的。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6-8自容式应急灯具所装的电池1)应至少正常工作4年。当灯具或辅助灯具起应急功能时才使用这些电池。

  电池的标称值应该用电池生产厂规定的技术数据核实。

  注:这些数据应该包括:寿命试验结论,容量对温度的曲线和在各种温度的充电特性。

  6-9自容式应急灯具内应保护电池避免在各种故障情况下过度放电,电池和电子线路之间应装有一个安全装置,以免过热的内部接线或电子电路影响电源。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注:检验本要求的合格性的试验正在考虑之中。

  6-10在自容式应急灯具中,电池与应急照明灯泡之间除转换装置外应没有开关。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6-11在自容式应急灯具中,一个或多个应急照明光源的故障应不中断电池的充电,也不会引起过载损害电池的工作。

  合格性由12-7试验期间模拟光源的故障来检验。

  6-12自容式应急灯具应该装有模似正常供电故障的整体式试验装置或遥控试验装置。人工操纵的试验开关应是自动复位式的或者是钥匙式的。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并控制造厂在说明书中指定的试验装置来操纵。

网友:
6-13在自容式灯具中三个单体以上串接的铅酸电池和镍镉电池应有防止个别电池的极性相反和防止有害的完全放电的措施,除非电池生产厂作出与此不同的声明。这种保护应由所装的电子系统完成,当电池电压降低至Vmin,限止电池进一步放电到6.18规定的电流值,Vmin由下式确定:

  Vmin=x·n

  式中:n——电池数量。

  对铅酸电池:

  持续1h(或少于)工作的,X=1.6V

  持续3h工作的,X=1.7V

  对镍镉电池:

  所有持续工作的,X=0.8V

  这一保护系统将防止由光源或逆变器造成的电池的进一步放电,即使由于自然再生引起电池电压升高也如此,直到恢复正常供电电源。

  合格性由12-7的应急状态周期试验中测量电池电压和放电电流来检验。

  电池电压不应降至低于Vmin并且放电电流应不超过6-18规定的电流值。

  6-14自容式灯具在应急状态下工作应不受正常电源线路的短路、接地及中断的影响。

  合格性由12-7应急状态周期的试验中模拟这些供电线路故障来检验。试验期间灯具应正常工作。

  6-15带有休止状态装置的自容式应急灯具 应该装有控制装置或连接遥控装置,使得应急状态和休止状态之间相互转变。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6-16带有休止状态装置的各个灯具采用一个遥控装置工作其遥控装置的工作应与灯具的电池和正常网路电源无关。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注:该遥控装置能使若干个自容式应急灯具同时工作。

  6-17带有休止状态装置的自容式灯具在应急状态下的工作将不受遥控装置连接线路的短路,接地或中断的影响。

  合格性由6-14的试验中模拟这些线路故障来检验。

  6-18带有休止状态装置的自容式应急灯在休止状态下灯具耗用电池电流量不超过:

  ——铅酸电池10-5×C20A,C20为20h连续放电的电池容量,单位A·h;

  ——镍镐电池O.O015×C5A,C5为5h连续放电的电池容量,单位A·h。

  合格性由12-7的试验期间自容式灯具在休止状态下测量电池的放电电流来检验。

  6-19在自容式灯具里,由钨丝灯泡提供应急照明的,其灯泡电压在经历了应急状态额定工作期限20%后应不覆盖额定灯泡电压的1.05倍。

  合格性由12-1的耐久性试验期间在最初的10个周期期间测量灯泡的电压来检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需要应急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