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几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
想搞清楚几个问题:

1)对于用开发工具Keil和IAR进行开发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在哪?(比如烧录调试之类)

2)Keil和IAR都可以开发嵌入式项目吗?(比如对TI的Stellaris系列使用Cortex-M3内核进行RTOS开发。)

3)用Keil开发的项目可以用IAR重新编译后用IAR继续开发吗?

因为是新人,对这些基本概念需要有个了解,请各位指点一下吧。

网友:
1.看使用手册,help文档里有,Keil:UNLIK,,LINK都可以,IAR:JLINK,MLINK
2.都可以
3.两种编译器,所以不可以,需要移植后使用,具体方法,baidu,Google

网友:
1.差别不大,看自己的使用习惯
2.都可以
3.代码可以通用,只是要建2个工程

网友:
1.个人喜好
2.都有
3.只是工程结构不同,你写好.C .H文件,用两个工具新建工程,再包含进来就可以了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明白了,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