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 C6455 加载 .hex 问题

楼主:
关于DSP C6455 加载 .hex 问题

程序如下:
主函数如下:
将一个简单的程序(功能仅为输出 helloworld)生成可执行文件 helloworld.out,将其转换为 helloworld.hex,然后通过下面的主函数读入DSP6455的0x900000
的内存地址,通过某种中断跳转到该内存地址执行helloworld.hex,希望能打印出“helloworld”,但是,程序却死在了这条跳转指令处。希望各位大虾指点。

volatile unsigned int flag =0;
void main()
{
     FILE *fp;

     fp= fopen("helloword.hex","r");
     fread((void*)0x900000,1024,80,fp);
     while(1)
     {
           if(flag==1)
         (*(void(*)(void))(0x900000))(); //这是一条跳转指令
     }

}

void isr()
{
 flag=1;
}

我的实际应用时,有四片DSP,只有DSP4接了CF卡,需要DSP4将helloworld程序读到自己的内存,然后通过rapidio传给DSP1的内存,使DSP1能打印出helloworld.
娟子(19255667)  10:03:57
所以想通过上面的程序验证一下能不能行

网友:
芯片我没有用过,等高手过路吧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有四片DSP,只有DSP4接了CF卡,需要DSP4将helloworld程序读到自己的内存,然后通过rapidio传给DSP1的内存,使DSP1能打印出helloworld"
对于这个需求不是很理解啊。
我想了解和理解程序运行的基本原理可能对你有帮助。
程序运行的环境建立,系统栈,存储器分配、中断向量表这些是不是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