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遥控车电路

楼主:
小弟想用遥控车改装,做个循迹,这个车里面用的是RX-2的芯片,把电源的正极接到RX-2上的7脚时前轮可以转向,接到10、11脚上后轮也可以前进后退,就是接到6脚上时前轮不转向,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
首先你要测试一下在遥控状态下所有的功能是否齐全。

如果没问题,你可以参照下面这张图,再试试。如果还不行的话,你可以 详细 的描述一下你遇到的问题,以便知道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遥控功能是没问题的,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图看不太懂额。。。那个RX-2 芯片的各个引脚出来的信号通过电机驱动电路就可以驱动电机,我就是直接把电池正极接到芯片的对应引脚那里,只有左转不能驱动,盼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