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驱动函数---GPIOPadConfigSet

楼主:
GPIOPadConfigSet: 设置管脚输出驱动电流大小或用做输入时上拉或下拉时电阻配置。

函数原型:

void
GPIOPadConfigSet(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long ulStrength,
unsigned long ulPinType)

参数:
ulPort :GPIO端口地址

ucPins:GPIO端口对应的管脚号码

ulStrength :指定输出强度

ulPinType:指定管脚类型

作用:该函数设置GPIO端口地址对应的特定管脚输出类型和输出驱动电流大小。如果管脚配置为输入管脚,这个配置函数相应影响输入管脚上拉或下拉,避免悬空。

ulStrength : 可以有下面4个类型的选择

GPIO_STRENGTH_2MA
GPIO_STRENGTH_4MA
GPIO_STRENGTH_8MA
GPIO_STRENGTH_8MA_SC

GPIO_STRENGTH_xMA 表示管脚输出电流能力,分别代表2、4、8豪安。GPIO_OUT_STRENGTH_8MA_SC 表示管脚输出电流能力8豪安带抖动控制。

ulPinType:可以有下面7个类型的选择

GPIO_PIN_TYPE_STD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_PIN_TYPE_STD_WPD
GPIO_PIN_TYPE_OD
GPIO_PIN_TYPE_OD_WPU
GPIO_PIN_TYPE_OD_WPD
GPIO_PIN_TYPE_ANALOG

GPIO_PIN_TYPE_STD: 表示指定管脚上拉,GPIO_PIN_TYPE_OD:指定管脚开路输出

*_WPU:指定管脚弱上拉;*_WPD:指定管脚弱下拉;

GPIO_PIN_TYPE_ANALOG:指定管脚模拟输入(对于比较器配置而言)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您好,可以发一份这个中文库函数手册吗?99079943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