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喂狗的利弊!

楼主:
    在网站中看到很多的帖子,都是建议不要在中断程序中喂狗,大多数人的理由是---程序跑飞中断不一定会“死”,但是细想想,其实在主程序喂狗最强有力的依据就是---程序跑飞了可是中断不一定会“死”。
    中断一般都有自己固定不变的中断向量地址,这样即使主程序飞,中断也能正确地跳入自己的轨道继续运行.
如果每个程序模块都设置一个执行标志,即执行过后都设置此标志.那么,在定时中断中,可以从这些执行标志掌握程序的运行状况,达到检控的目的.若全部模块正常运行,则清除全部标志,否则,进行硬件复位(不喂狗)或软件复位(在没硬件看门狗时或需要立即复位时).由于各模块的运行周期不定,喂狗中断可以灵活掌握.
    总而言之,中断喂狗和主程序应答喂狗(不同于乱喂)效果基本相同,都能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它的喂狗周期不定,在低功耗的系统中,主循环的喂狗检测较耗电.而且主循环跑飞后只能期待硬件看门狗的复位了,故一般用在有硬件看门狗的系统中.而前者可用于有无硬件看门狗的系统中(当然要保证定时器及中断不能被关闭,一般在主循环中刷新中断配置较好).当然,中断喂狗要耗损一些在中断中的时间,但在定时(节拍)中断中,是很短暂的,基本不影响系统的性能.

网友:
硬件喂狗是最好的,也是最可靠的!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以前曾做过,利用非屏蔽中断MNI喂狗:在本该其他程序喂狗的地方改成置各自的“本程序到此一游”标志,NMI中断服务检查各标志位,如正常则喂一次狗并清除所有标志。
 当然,NMI须由硬件给予定时脉冲启动,比如可从扫描显示拉一根线过来借用一下。
 让其他程序也有监督NMI的权力,如果好长一段时间都没见NMI来可以拒绝置标志。
 还有,必须保证即使程序跑飞了也不可能乱涂“到此一游”,所以对做标志的方式方法应有所考虑,比如不是划一地由0置1,可以用计数器等办法,在NMI服务里检查计数器的增长程度,过快过慢都认为不对,等等。

 总之,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猫子兵法如是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