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CC2591无线通讯模块出现的问题

楼主:
我在焊接CC2430+CC2591这块无线模块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下面列表。不知道那位大侠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在下十分感激。
问题一:焊接完成后仿真器能够识别,但是不能刷程序。
问题二:能识别能刷程序,但是不能通信。
问题三:能识别能刷程序能通信,但是拔掉仿真器插上电池就不能通信了。
问题四:通信距离在200米左右,不能在远了。但是理想中CC2430+CC2591能够达到1000米,实际却悬殊太大。
问题五:不是同一批晶振对它的传输距离是不是有影响呢?

不知道那位大侠可以帮助一下小弟,解决目前的问题。谢谢啦。:(

网友:
检测一下的布线和焊接,估计是手工焊的吧,先洗一下板子,高频很麻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洗过板子了,还是不成。我也不知道什么元婴,哎~~~确实很麻烦。

网友:
请问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和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CC2430+CC2591 通信距离很近并且不稳定,我一直找原因,还没有找到,希望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应该电路板焊接有问题吧。
高频电路PCB设计和加工需要考虑很多细节,如果设计不当,加PA不会有效果的。
另外CC2591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Ti没有给出参数,设计时最保险的办法是抄Ti的走线和叠层结构。

网友:
问题三:你试一下release烧录看能不能行?

觉得你这里大部分是软件问题,除了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