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用红外应急灯

楼主: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大概的使用方法和一些细节:

       这款应急灯可以两用,既可以手持当做普通的家用应急灯用,又可以当做消防的应急灯用。当它作为消防用时,如果在紧急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在手上当手持应急用。

       它有一个切换开关,用来切换手持和消防功能。

       手持功能和我们的手电筒差不多,下面我来说面一下它的消防下的运作。

       当把它作为消防用时,我们要把它的电源插头插到220v电源上,一来是为了充电,二来是用来检测是否停电。如果停电,LED不会立即亮,而是应急灯会通过镉硫化物光电阻感应外界光线强度,从而判断是否要启动LED照明,如果外界光线弱,LED就会被启动,但此时的LED只是处于低强度的亮度,系统还要通过人体红外检测,判断是否LED应该启动高亮照明,有人通过时LED就启动高亮照明。当然LED不是一有人通过就一直处于高亮,当有人通过时,555就会产生一个固定的延时,如果在延时内一直没有人通过,LED就会进入低亮状态,等待下一次人的通过,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更好的节能,又不缺乏消防的目的。

网友:
右图是左图朝箭头方向的侧视图。
1、作为消防应急灯时安装在墙上的安装槽;2、应急灯灯罩;3、高亮LED;4、光线传感器;5、人体红外传感器;6、电源插头;7、作为手电筒的手柄;8、电源指示灯;9、电源开关和切换开关;10、做消防用时的灯罩安装槽;11、做手电筒时灯罩安装槽;12、做消防用时的灯罩安装丁与1配合使用;13、灯罩旋转轴。

网友:
感觉挺不错!支持下ginny!

网友:
期待楼主的分享,这个设计不错,但是要注意控制成本,性价比高可能有商业化的可能哟:D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挺不错!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