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常用过欠压延时保护器

楼主:
 过欠压延时保护器是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保护装置。尤其是在市供电状况波动较大的场所,各种用电设备以及家电均可用保护器给予保护,使其用电设备以及家电避免在电压异常(过欠压)状态下有所损坏。当市电电压超过或低于保护器动作电压值时,保护器可迅速可靠地切断电源,从而达到保护用电设备;如市电电压恢复正常时,保护器即可自动接通电源(通常有2min延时保护),使用电设备恢复供电,实现自动保护控制。

  保护器的工作保护特点:在工作指示方面采用双色发光二极管来指示保护器工作状态,指示灯呈绿色时表示正常供电;呈红色时表示保护功能(过压或欠压保护)启动,已对用电设备的供电切断。在保护用电设备功率方面,由于保护器内部采用大功率电磁继电器,触点允许通过较大电流(通常可达20A阻性),故可对较大功率的用电设备予以保护(保护设备4.4kW)。在安装使用上,因产品结构紧凑合理,可以与小型断路器并装在C45导轨之上,放置配电箱中使用,给安装和使用都带来较大的方便。

  保护器主要技术数据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保护器允许最大电流:20A 阻性

  ·最大保护用电设备功率:<4.4kW

  ·过压保护动作值:AC265V±5V

  ·过压恢复动作值:AC235V±5V

  ·欠压保护动作值:AC165V±5V

  ·欠压恢复动作值:AC185V±5V

  ·断电后送电延时:1~2min

  ·保护器保护回差:AC50V

  保护器在过压、欠压保护的同时,过压恢复动作值与欠压恢复动作值之差(回差),应有一定电压值,以保证保护器不致频繁处于保护状态。

  保护器电路

  保护器电路示于图1。

  保护器工作电源采用RC降压,经整流、滤波、稳压而取得。保护工作用比较器输出端来驱动三极管完成继电器的吸合释放。

  在保护器正常工作时,比较器ICa同相输入端电压由VCC电压经R10提供,而反相输入端由稳压管DW3确定。此时电压V⑥

  过压、欠压保护功能分别由两组ICc、ICb组成的同相正反馈电路组成,不同之处在于工作基准电压(由DW3)分别接至ICc同相端、ICb反相输入端,以此分别完成相应过压,欠压保护。过欠压的电压信号从相线L经R16降压,再经R14、R15分压滤波(C7),通过W1电位器,分别由R6产生的电压值加入ICc反相输入端,由R11电阻加入ICb同相输入端。当检测电路检测电压值呈过压状态时,ICc的13反相输入端电压高于12端同相输入电压,则14输出端为低电平,此时ICa5同相端电压经D6降低,使ICa反转工作(V⑤

  图1 保护器电器

  为使过欠压保护工作可靠稳定,当过压保护工作时,经R11加入IC6的同相输入端3经R9产生正反馈,使其ICb输出1端为高电平,如欠压保护时,ICc应R7正反馈使ICc输出14端为高电压,保证其过、欠压保护的可靠性。

  断电后送电延时,由VCC经R10对C6充电延时来完成,如需调整延时时间可调整C6的参数值来完成。在电源供电电路中加入C1主要防止供电电源内部高次谐波,以保护保护器供电的安全与可靠。

  保护器因线路简单,安装保护方便,尤其对家用电器的过欠压起到有效的保护,目前在家用、建筑设计中得到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