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V2.0装配调试(flt9006)VOL.4----模拟通道测试

楼主:
-------------------------**************************--------------------------------
一些相关内容请看
示波器V2.0调试过程贴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4006-1-1.html

示波器V2.0装配调试(flt9006)VOL.1----修整板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4174-1-1.html

示波器V2.0装配调试(flt9006)VOL.2---- HSMC板装配完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4173-1-2.html

示波器V2.0装配调试(flt9006)VOL. VOL.3----测试程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60007-1-1.html
-------------------------**************************----------------------------

今天晚上终于仪器有空,可以让我测一下模拟通道了
仪器: 频谱仪,HP3589A 示波器,Agilent 54622A  万用表:FLUKE 15B
频谱仪有点老, 几台比较新的R/S公司的频谱仪都有任务.就选用这台.听说是02年日本某厂淘汰,流转过来的当时还花了近10万RMB,不过性能很不错,10HZ~150MHZ,可以满足要求.可惜的是在频率轴上不能进行对数量化(LOG).所以我要一段段看.
示波器主要是最初测信号通路时用,后面就没用到了,100M模拟带宽的,这个东西的采样率不是1,2,5步进,步进得很精细,搞得拧起来还不太方便.
万用表也就是调试前测了一下电压.

测试方法:输入信号接BNC口,输出接采样ADC入口,即AD8132的输出,差分只接一端.信号的输出输入都由频谱仪完成.
信号200mVpp,通道增益20db时频谱图

图中范围(0-80M),基准点为8MHZ处,-1db带宽为51.4+8 ~=60MHZ
信号输入强度为-20dbm(200mVpp),差分输入只接一半少了1/2(-6db),加上增益控制的误差(大概算的,没有细算)基准点在-7db左右是正确的值
我在贴中只做粗略说明, 会看频谱仪的请下载附件的完整图片,内有各个频段的照片,(我整理一下,要晚一点放出…)
下图,-3db带宽69.4+8 ~=80M

小信号输入的测试,输入信号大小不变,使用模拟通道中的量程切换进行衰减(约24db)后的频谱:

基准点为1MHZ处,可见在50MHZ处的频带很平坦(小信号输入的分段照片没有拍),

-1db带宽达到近70MHZ

说说调试的过程:
1,元件可能有次品,我装了两片AD8021上去都不能用,结果是用我手头上的AD8055代替测出的结果.
2,输入前端的一个33k电阻被我短接了,因为那个电阻接到了并联的电容外,之前想着这个电阻的值相对于1M的电阻很小,应该可以简略电抗效应,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高频下因为没有并电容造成分压比的变化,频率特性很差,结果就短接了,以后将电路由下图左改下图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指点.
3,TLV5638好像出了点问题,测到后面就不受控了,不知道是我的驱动或是其它.AD603也奇怪,一给它上再高的增益时就没有信号输出,控制电压没错,不知道是不是正品(和文档上的谱频有点不一样)…这个我要再行研究.

 这是没智短接33K电阻时的频谱

今天的测试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经调试指标都超出了设计的水平
接下来我将先处理刚留下的问题,然后进行采样相关的FPGA设计,请期待…

全照片

网友:
期待,绝对期待,楼主早点完成我们也好一起DIY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