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LXV5 板子初始化上电不能自动加载PROM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问个问题,现在有个FPGA ,xilinx LXV5,PROM 为xcf16P,板子初始化上电不能自动加载PROM到FPGA里面,也就是不能正常工作,而用JTAG烧写FPGA后,能够正常工作,但断电重启,FPGA还是不能正常

网友:
用altera的fpga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后来发现是配置器件的连线有问题

网友:
连线问题?

网友:
影响配置加载的原因,主要有信号连接方式和配置选择方式

网友:
配置固定为主从配置。连线主要有INIT, PROGRAM_B, DONE, DIN DOUT几根。还有cclk信号。

网友:
那款器件有没有选择加载方式的引脚,选择相应的加载方式

网友:
引脚都是固定。

网友:
没有用过个啊,只能出一些点子,不知道怎么定位问题

网友:
会不会焊接不良?

网友:
一开始就检查过,没有问题。

网友:
不清楚了,其他板可以用,不像是配置问题

网友:
我准备先把M1 M2 MO加下拉再跑一版试试,如果问题是器件问题,但是PROM只是不能加载,上电后,对FPGA和PROM都能正常用JTAG进行操作。 会不会是CCLK信号质量问题?

网友:
不太像,配置时钟频率一般较低,走线影响不大 时钟线上有没有端匹配电阻,别是电阻有问题

网友:
端接了0欧,预留做匹配的,目前没用,接的0欧

网友:
正常板和不良板对照测配置引脚的波形,估计还是线路连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