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LM324输出加二极管

楼主:
LM324作为比较器使用。请问二极管D1是什么作用?

网友:
还有这个电路,是什么作用?请各位达人分析

网友:
假如上面的运放6脚输出为低(0V),下面的为高(5V),没有二极管的话不就大电流把两运放输出端烧坏了吗?

网友:
不知道他运算放大输出是和什么电路连接的,估计是防止电流倒灌的吧。老实的说,第二幅图我是真的不知道那两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的。。。。。。

网友:
上面的图二极管组成或门电路。Ic1或者Ic2为高电平,输出即为高电平!

网友:
第一个是用来做保护的判断的吧,两个运放工作于不同的输入阈值下,输出构成或逻辑,二极管防止其中之一动作时两个运放输出形成短路
第二个没看出来,有点像是输入的纠正偏置的样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吧那条线看成总线,只有一个运放能控制总线。个人意见!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论坛里的高人多多啊。

网友:
有那位哥们能解决第二个电路?

网友:
用于输入限位?防止高电压 大信号进入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