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1000的MISO管脚上的弱上拉设置无效的问题讨论

楼主:
最近一个玩下LPC1343,搞了下SPI通信,需要在无SPI从器件响应时MISO上读回的是FF,但是测试LPC1343的MISO管脚上的弱上拉设置无效,难道必须要外加一个上拉电阻才行吗?

AVR中设置一些配置很简单,整个IC布置的也很让人看着舒服,

而LPC1000有些阴阳怪气,PIN脚分配杂乱无章,想凑两个整8位的端口那叫一个难啊,看STM32同等复杂度的东西也不是这样的啊,我晕

网友:
回复 楼主:

读写SD卡时,SPI总线一般是需要上拉电阻的,在两个数据端口。

网友:
诶,又要增加一个电阻的钱,看框图上拉应该有效才是,难道只能做IO时上拉才起作用?

网友:
接上拉为会稳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