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方案如何可以节省一下数码管?

楼主:
一、设计思路
本设计通过元器件实现实时监测室内温度和湿度的变化情况,具有显示时间、温度和湿度的功能等,具体功能如下:
1、温度湿度检测:系统能够实现实时监测室内温度和湿度的采集时间为5s。温度的分辨率为0.01℃,温度范围为-30~+80℃湿度的分辨率为0.05%RH,湿度范围为10~90%RH。
2、时间、日期显示:系统是假采用24小时制。正常情况下,系统显示当前时间,通过修改键可以对时间进行修改。
3、时间、温度和湿度的现实:系统能够实时显示当前时间、室内的温度值和湿度值。显示刷新周期为5s。在设置上、下限报警值时,被设置的数位闪烁显示。
4、温度和湿度报警:系统能够对超出范围的温度、湿度值进行报警处理。当有温度、湿度报警发生时,系统要具有声、光的提示功能。
5、报警值设置:系统能够设置上、下限报警温度值。(注:温度湿度报警值有两个,上限报警值,下限报警值,当是室内温度或湿度高于上限报警值则上限报警;当室内温度低于下限报警值时,则下限报警;处于两者之间,则系统不报警。)
二、数字温度湿度计的系统组成
根据设计思路的功能概述,可以将整个系统划分为键盘模块、显示模块、电源模块、报警模块、时钟采集模块、温度湿度采集模块和单片机模块。
1、用户可以通过键盘模块设置时间的数值;设置温度和湿度的上、下限报警值。用户可以使用的按键有0~9十个数字键,在数位间移动的NEXT按键,时间的修改键,确定输入值的确定键及符号键,,共14个按键。因此系统可以采用4×4的行列矩阵键盘。
2、显示模块用于显示时间、温度值和湿度值。时钟显示年、月、日、时、分、秒,因此使用14个LED数码管显示,前四位显示年份,第五、六位显示月份,第七、八位显示日期,第九、十位显示小时,第十一、十二位显示分钟,第十三、十四位显示秒;温度值范围   -30~+80℃,只显示整数部分,因此使用3个LED数码管显示,采用静态显示方法:第一位LED数码管显示符号,第二、三位显示温度值的整数部分;湿度值的范围为10~90%RH,只显示整数部分,因此使用2个LED数码管显示,故系统总计要19个LED数码管显示。
3、温度、湿度采集模块主要测量室内温度值,所用传感器为SHT1x系列的温湿度传感器,它有完全标定、数字信号输出、低功耗和卓越的长期稳定性等优势。
4、时钟模块用于生成系统的日期时间。系统采用专用时钟芯片DS1302,并为其配置备用电池。这样当系统停电时,时钟芯片依靠后备电池仍然能够工作且设置的信息不会丢失。
5、报警模块用于提供声、光报警信息。通过蜂鸣器实现声音报警;通过变色二极管实现上限报警和下限报警,红色表示上限报警,绿色表示下限报警。
6、外部电源为9V(主要用于蜂鸣器)和5V。
7、单片机模块定时采集电压值,将其转换成时间、温度和湿度并进行显示;接受键盘输入,完成设置报警值的功能

网友:
呵呵,开学了啊
多谢分享

网友:
或许你可以采取数码管复用来减少它的数目。把小时和温度复用,分钟和湿度复用,然后通过LED来区分显示的类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开学了…………那个传感器太小了,难焊,有点怕弄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论坛里有焊接的帖子,可以参考下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否实现了呢?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