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福禄克公司(FLUKE)5080A 多功能多产品校准器视频介绍和操作指南(刘国琨)

楼主:
5080A可以提供标准的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电阻和功率。可校准包括模拟仪表、面板表、数字多用表、功率表等各类仪表,通过使用选件和附件,还可用于校准钳形表、兆欧表和200 MHz以内的示波器等。

Fluke 5080A具有强大的电压和电流驱动能力,它的交流/直流电压的最大负荷电流高达800 mA,其交流/直流电流的最大顺从电压高达50 V,能够轻松、准确、可靠地校准各类模拟表。此外,它还提供内置保护电路,可防止外部输入电压对其造成损坏。由于配备了中文操作菜单,操作非常直观、简单。

演讲专家: 刘国琨
专家职务: 美国福禄克公司计量校准部技术支持高级经理
专家简介: 多年来从事仪器仪表的研发和应用工作。
                       曾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加拿大国家研究院、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英国福禄克公司学习、工作。曾任哈尔滨理工大学测控技术及仪
                       表教研室主任。曾获省科技大会奖,机械部科技进步奖。1992年
                       获政府特殊津贴。自1995年2月起在福禄克北京办事处工作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A1MDMzMzI0/v.swf

2010年8月19日Fluke敏感设备电能质量故障诊断在线交流会问答

Q: 在计算机机房的电能质量统计和诊断方面有没有相应的方案或者解决办法?
A: 有几个案例可以参考,会后可以讨论,农行数据中心,渣打数据中心,宁波财税局等

Q: 在计算机机房的电能质量统计和诊断方面有没有相应的方案或者解决办法?
A: 首先要进行测量,确定电能质量问题,是谐波还是暂降,然后确定解决方案,谢谢!

Q: 想要测量伺服驱动器对电源造成的电磁干扰,能否检测?
A: 是低压还是高压,低压可以直接测量电源,高压通过PT和Ct测量

Q: 想要测量伺服驱动器对电源造成的电磁干扰,能否检测?
A: 可以检查,谐波、浪涌等现象都要看
还要长时间监测

Q: 电压事件是不是电源电压突然降低和电压突然跳变?
A: 电压暂降事件包括电压突然降低和电压突变,但电压事件还包括谐波,不平衡度、浪涌等相关问题

Q: 医疗设备是不是对电能质量的要求很高,是否能实时侦测?
A: 第一,对于电能质量要求很高
第二,本身设备昂贵
基于上述,还是要非常多的关注对设备供电的质量问题

Q: 请问专家:电压暂降产生的问题多,还是谐波产生的问题多?
A: 谐波是大家以前关注的问题;
以后的电能质量问题电压暂降是主要问题

Q: 一般发生电能质量问题的都是在大中型企业是吗?
A: 不是,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电能质量问题(企业、家庭等)
首先:电能质量问题与供电局供电有关
其次:电能质量问题也有可能受到旁边企业的影响
第三:电能质量问题也有可能由于是本企业自身设备造成

Q: 一般发生电能质量问题的都是在大中型企业是吗?
A: 不见得都是大中型企业

Q: 一般发生电能质量问题的都是在大中型企业是吗?
A: 不一定,有敏感设备的企业比较普遍!

Q: 供电质量也就是电压质量是否合格,有相关的国家标准吗?
A: 供电质量中关于电能质量的有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允许偏差》(GB/T12325-2003)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GB12326-2000)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度》(GB/T15543-1995)

Q: 我厂的一个变压器有时出现电压波动,会给设备造成停机事故,如何避免这类事故?
A: 关注变压器后端的负载,找问题产生原因,再对应治理

Q: 电压事件是不是电源电压突然降低和电压突然跳变?
A: 电压瞬间电压升高或降低!

Q: 请问我们如何检测配电网的电压质量?
A: 配电网中的电网电压质量如果经常发生跳电、变压器发热等相关问题,建议你利用电能质量分析仪定期或者在线检测电能质量。

Q: 我们的测量数据中除了电压值、谐波值,还有其他的吗?谐波一般分析哪几次?
A: 标准是25次,FLUKE的仪表一般到50次,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三相不平衡、闪变、浪涌等

Q: 我们220~的市电,其电压暂降或暂升能达到报分之所多少啊
A: ?

Q: 是否具备网口与上位工控机通讯实时传送测量数据?
A: 仪表分好几类,一般都有软件和通讯能力,但是只有1750和1760能实时

Q: 我们220~的市电,其电压暂降或暂升能达到报分之所多少啊
A: 根据统计在50%内占多少,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检测。

Q: 与计算机通讯传送的数据是什么格式?采用哪些协议?
A: txt文件格式,可以转换其他格式
采用LAN、RS232转USB

Q: 请问测量电网质量的时候仪器需要长期挂在电力线路上吗?不在现场数据如何读取?
A: 是要做一个时间的监测,要把监测和排障两个问题分开看,仪表都有记录功能,标准也提到质量标记要求,可以保存后期分析,以找问题点

Q: 能够记录的最窄尖峰电压或电流的脉冲宽度是多少?连续记录的时间是多少?允许的最大电压和电流峰值是多少?
A: 1750能够记录的瞬变最小事件为200ns,允许的最大电压和电流峰值是8000V,最大电流峰值根据钳子和仪器共同决定,电流的波峰因数为4或更大

Q: 能不能检测电网接入设备后的电源情况?
A: 可以

Q: 你好,检测仪器如何判断是工厂内部还是外部导致电网波动?
A: 在你和电力公司接口的公共联结点测量!

Q: 请问通常情况下电机或变压器过热、甚至烧毁的原因都有哪些?如何避免过热?
A: 第一布线容量.     第二负载的配电线路的搭建 .    第三线路问题,松脱、搭桥等

Q: 你好,检测仪器如何判断是工厂内部还是外部导致电网波动?
A: 几台仪器同时在线监测,根据暂降幅度可以基本判断暂降源发生地

Q: 该仪器能够最多测量多少次谐波的影响?
A: 50次

Q: 请问通常情况下电机或变压器过热、甚至烧毁的原因都有哪些?如何避免过热?
A: 主要是谐波过大发热比较严重!

Q: 支持无线传输吗?
A: 有,Fluke-1750支持蓝牙传输,并且配备一个PDA便于现场使用。谢谢!

Q: 有没有相应的电能质量保护装置?
A: 目前福禄克公司仅提供电能质量的评估和排障测试工具,如果检测出电能质量确实存在问题,请咨询市场上的电能质量治理公司,他们有相应的解决方案,例如谐波治理设备或无功补偿设备

Q: 诊断数据可否与PC连接保存?谢谢
A: Fluke所有电能质量产品均可下载至PC中
使用Fluke专用软件来读取。
谢谢!

Q: 请问通常情况下电机或变压器过热、甚至烧毁的原因都有哪些?如何避免过热?
A: 有谐波发热,过载等相关问题能够造出变压器发热,高次谐波甚至能够造出变压绝缘损害,甚至烧毁。

Q: 电压暂降或暂升都会烧毁仪器吗?
A: 都会

Q: 偏差只要在合格范围应该都是合理的
A: 对,在国标范围内

Q: 贵司的网站上能找到贵司的电能质量分析仪的不同型号的具体的性能和功能信息及不同型号之间的相关对比吗?
A: 如需要了解更多福禄克电能质量分析仪。可与我公司各办事处销售人员联系。
或者发邮件至ping.shen@fluke.com
我们的工程师将根据您公司现状来帮助您选择产品。谢谢!

Q: 中小企业会不会发生电能质量问题呢?
A: 一样会!

Q: 电能质量和变压器升温有关系吗
A: 有可能有,如何确认?检测变压器的电源质量,如果谐波含量高,会引起变压器过热;如果存在三相不平衡现象也会引起某相绕组过热

Q: 有没有预防性的策略性维护软硬件产品,可以减少电压变化引起的损失?
A: 长期关注线路供电质量,关注长期的测量数据,分析并设定安全范围,可以预维护防护

Q: 有没有预防性的策略性维护软硬件产品,可以减少电压变化引起的损失?
A: 有,比如无功补偿或ups等,具体方案要测量,以减少投资

Q: 请问下对于雷击这种不定期出现的电源波动,有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故障诊断和分析?有没有模拟雷击的措施?
A: 主要用仪器检测您设备的接地问题!

Q: 请问下对于雷击这种不定期出现的电源波动,有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故障诊断和分析?有没有模拟雷击的措施?
A: 考虑电能的同时,还有接地

Q: 电压暂降,和电压暂降,持续多少周期内,就算这两个现象?
A: 半分钟的时间!

Q: 检测的结果能否作为责任的参考依据?
A: A级精度,可以做到这些

Q: FLUKE有没有检测三相电压谐波成分的检测仪?
A: 福禄克公司三种规格的三相电能质量分析仪,均能捕捉谐波
FLUKE-430系列
FLUKE-1750
FLUKE-1760
希望能满足您的检测要求。谢谢!
想了解更多产品,可发邮件至ping.shen@fluke.com

Q: 请问电源设计中怎样有效解决EMI和EMC的问题?
A: 电磁干扰问题,主要在于处理屏蔽

Q: 支持交流和直流电源系统检测吗?谢谢
A: 对于变频电源的检测福禄克有专门的测试工具:宽频带功率分析仪,该仪器支持直流、交流(PWM波形)的电压、电流、功率及谐波等的测试

Q: 注册时填的信息,你们会给邮寄资料吗?
A: 我们会根据您填写的内容给您快递资料
请填写完整信息,便于您收到

Q: 生产线废品、次品率增高和电能质量有关系么?
A: 电能质量会造出生产线废品、次品率增加,如谐波、电压暂降等

Q: 电压暂降产生的原因有哪些?如何避免?
A: 单项接地!雷击等等!定期检测时比较好的方法!

Q: 应对电压闪变目前有没有较为有效的抑制措施?
A: 闪变高,福禄克没有解决方案

Q: Fluke 1750的数据可以传输至PC中吗?
A: 1750可以网线和软件上传到pc

Q: 请问一下我们该如何评估自己的设备对于抗浪涌和电压不稳定的需求程度,以及如何去测试自己的抗浪涌和抗电压不稳定的设备是否完全满足自己的需求?
A: 确认负载的额定电流

Q: 闪变应该不会经常产生吧?
A: 闪变的产生是有电压波动引起的,有电压波动就会有闪变

Q: 请问 你的分析仪器记录数据能够保持多久
A: 最长记录时间:至少31天
本机器随机配置一个2GB的存储卡,随时可以把数据导出

Q: 低压系统会不会有电能故障问题
A: 会有,低压系统也会有电压波动、中断、三相不平衡、谐波等电能质量问题

Q: 捕获波形分辨率几位?
A: 谐波分析可以到50次,瞬变电压到200ns

Q: 以前碰到多台机器启动或工作时跳电现象,但不知道具体原因,用此产品能够直观的检测到电源状态吗?
A: F1750就是干这个的。可以协助您诊断殿宇uan故障。

Q: 可以检测突波(电涌)吗?
A: 可以

Q: 如果安装的设备引起了电力系统的电压三相不平衡,从而导致马达上的电流失衡,使导线和马达绕组的工作温度升高,超出其极限。导致马达无法使用。如何解决这问题?
A: 现确认是否除了设备引起的供电不平衡,不稳定问题,还有其他的因素,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主要是排查线路,和负载终测

Q: 本公司的产品比如175/60仅仅是电能质量检测吗?
A: 可以测量电力系统的绝大部分参数!

Q: 以前碰到多台机器启动或工作时跳电现象,但不知道具体原因,用此产品能够直观的检测到电源状态吗?
A: 可以,包括直流和交流电源,电压范围到AC rms 1000V和DC+/—1000V

Q: 请教Fluke专家:Fluke1750与F435有哪些异同之处?
A: F1750是美国IEEE风格。
F435是欧洲IEC风格。

Q: 演讲文档提供下载吗?
A: 如需本次演讲资料,请填妥问卷后。我们将尽快给您快递过去。谢谢!

Q: 在实验室中如何监测变频器、电源的质量?是否和一般电网一样呢?
A: 变频器的质量检测国家有专门的标准,不同于电能质量检测标准,而且使用的仪器也不同,必须使用宽频带功率分析仪

Q: 与F435最大区别是啥?
A: 电能质量故障诊断,F1750更加细致

Q:  在变频器领域中可以测量母线的质量么?
A: 检测变频器的输入端的电能质量,以及负载对供电线路的影响

Q: 检测仪器能监测到高频的人为噪音么
A: 不能,示波器可以

Q: 每次充电可工作总时间是多久?
A: 充满电可以工作60min

Q: 在低电压电路会不会出现类似问题?
A: 会,有负载就有

Q: 电压波动较大时,UPS电源未能及时供电,导致机房服务器重启,如何查找原因排查?看到有资料说“电压低于60%持续12个周波,计算机工作将受到影响,数据可能丢失。”是否是UPS电源出故障了所以对电网电压的瞬间变化不敏感?
A: 只有第1类UPS能够完美地解决电能质量问题。

Q: 电压波动较大时,UPS电源未能及时供电,导致机房服务器重启,如何查找原因排查?看到有资料说“电压低于60%持续12个周波,计算机工作将受到影响,数据可能丢失。”是否是UPS电源出故障了所以对电网电压的瞬间变化不敏感?
A: 具体设备有容许电压范围,计算机设备有F47等相关标准,但具体产品的容许范围应产品不同

Q: 您好,在模拟EFT的干扰过程中,FLUKE的抗干扰能力如何?
A: 抗干扰能力,满足相关61000-4系列要求

Q: 我们如何有效预防瞬态过电压干扰?
A: 瞬态过电压在供电系统里不可避免,开关动作及闪电都会造成瞬态电压现象,可以提高用电设备在该供电环境下的兼容能力,不会因此误动作或损坏

Q: 如果在接入供电线前,加入电源隔离设备,是否就可解决电能质量对设备的影响?
A: 不一定。例如UPS,不一定能解决敏感设备的电能质量问题。

Q: 电流钳,无需设置,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A: 电流钳直接插入仪器,不需要设置电压或电流类型、量程或型号等

Q: 你好,请问你们这款电能质量分析仪提供可以根据国标和国际标准快速生成分析报告的专业分析软件吗
A: F1760,F435,f1735

Q: EN50160能作为记录一段时间的电压瞬时值的仪表吗?一个记录文件能记录多长时间的记录?能存储多少个文件?
A: 对不起,本次会议讲的产品是Fluke-1750
EN50160为仪器符合的标准。
该仪器为一个三相电能质量记录仪
最长记录时间:至少31天
此设备配备了一张2GB的存储卡,随时可通过蓝牙把测到的数据传输至PC或者随机附送的PDA内

Q: 请问在电动车上可以测量和监测车上高压么?我的CAN总线接口芯片被烧坏了!
A: 可以

Q: 对于制造工厂来讲,设备故障就意味着出货收到影响,进而影响客户的满意度。专家能否解释一下设备故障的具体表现或者对于福禄克来说不同的行业是否有不同的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A: 正如您所说,产品质量因为电力品质的影响而影响,造成次品、返工等后期问题,我们用仪表来的目的只是,要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排查这些基础,找解决方法,当然有很多的解决方法,只是主要还是先确认问题产生的原因

Q: 演讲的PPT可以下载吗
A: 请发邮件至ping.shen@fluke.com索取本次会议资料。谢谢!

Q: 请问:1750的PDA与主机之间的通信方式是什么的速度足够快么?
A: 足够能够查看数据和设置仪器,通信方式是蓝牙

Q: 该系统所带软件是否能够根据测量结果做辅助分析,提供给用户可能的故障原因,帮助用户作出决策呢?
A:  软件能帮你分析问题出在那里!辅助分析是不能得!

Q: 在混合动力车/纯电动车上弱电设备如何避免这些高压、雷击等问题呢?、
A: 加装浪涌保护器件

Q: FLUKE-1760,能智能分析数据吗?
A: 是的,能够分析数据。

Q: 受到雷击或者浪涌破坏后,如何能够确定原因?
A: 在线安装电能质量监测记录仪器,这类仪器都有时标,如果监测到雷击及浪涌时恰好设备在此时损坏就可以判断是该原因

Q: 在功率电源超过100kw,这对电网有冲击,有什么好的办法进行处理?
A: 最简单的方法:加大供电容量

Q: 数控机床上的电源系统检测可否用贵公司的此类仪器?谢谢
A: 可以,数控机床是很关键的敏感设备,尤其现在的机床,有PLC程序设定,总线控制等精密线路,都有可能受到电能问题的影响

Q: 暂降和瞬变,是什么区别?
A: 暂降:时间10ms以上
顺变,10ms以内

Q: 如果电能质量太差,本产品本身是不是也会有些测量误差什么的?
A: 仪器的误差已经明确,不会因为被测线路而影响

Q: 暂降和瞬变,是什么区别?
A: 暂降是半分钟的电能质量问题;
瞬变是半个
周波的电能质量问题!

Q: FLUKE-430是几伏电池供应?是手持的还是台式 ?
A: 430是手持式三相电能质量分析仪。

Q: 以前销售给客户的一套设备经常出现,设备故障,主要用的是安川的伺服系统和艾默生的PLC系统。怀疑是供电问题,最后增加了稳压器的才得以解决。类似是这样的问题,如果通过测量设备确定是电源问题,能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吗?
A: 首先,采用仪器检测故障原因

Q: 在如何合理选用电能质量测量器具方面能否给些建议
A: 您可以把您的要求告知,我们可以按照您公司的现状,帮助您选择电能质量测试产品。
或发邮件至ping.shen@fluke.com
谢谢!

Q: 主持人你好,电压波动是不定时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电压波动,分析仪必须一直接在电网上吗?
A: 针对这种问题必须使用仪器在线监测记录才能不错过这些事件

Q: 交流电净化器有用吗
A: 一般而言,用处不大

Q: 请问1750可以定时采集某一段时间的所有波形吗?
A: 可以采集7秒左右的故障波形!

Q: 在如何合理选用电能质量测量器具方面能否给些建议
A: 根据您的目的来选择啊,排查线路?找责任方?等

Q: 还是刚才的问题,我们检测电能质量,主要检测哪些参量?
A: 频率、谐波,闪变、不平衡度、暂降和瞬变等

Q: 可以检测瞬态高电压吗?
A: 可以检测到最高8000V 的高电压!

Q: 在車上也會有瞬態過電壓效應嗎?如果有,有何對策?
A: 这个问题,我不是很理解,可以联系我13817359634吴天慈

Q: 怎么样预防高压侧的过电压穿入低压测用户?
A: 好的隔离

Q: 一些测试仪器厂家的技术参数表中经常提到Crest Factor 波峰因数(或峰值因数),我在网上查这个名词时,发现对这个词的解释很少,并且大多指的是UPS上的一个技术指标,指的是:如果供电设备的峰值因数越高,表明设备抗冲击能力越强,对负载的电流冲击有良好的适应能力。请问专家,在对一些敏感设备进行电能质量分析时,磁项功能是不是衡量该分析仪器的主要依据?
A: F435的CF范围高达10。

Q: 设备从UPS断开需要多长时间?
A: us to ms

Q: 175产品能时刻测试大功率电源对电网的冲击吗
A: 可以

Q: Fluke-1750记录深度多少?
A: 2G内存,连续记录时间至少1个月

Q: 我们的空气开关(断路器)在承载电流接通电路时,当我们频繁开关分断N次回路电流后,再次通电时为什么会有个别断路器在内部线圈和触头位置形成异常温升过高呢?请问是触头镀银层磨损导致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用我们的电能质量仪器能否判断?
A: 用电能质量仪器可以看看有没有谐波问题

Q: 请问现在电流电压的等级是如何界定的?
A: 国家标准:电压等级

Q: 您好,直接雷击和感应雷击,在实际的EMC模拟过程中,用浪涌冲击设备是否可以完全模拟?
A: 一般可以,看产生量级

Q: F435支持电池供电吗,如果支持可以使用多长时间?
A: 支持,7个小时!

Q: FLUKE1750的使用方便吗?
A: FLUKE 1750使用非常方便
包括了电能质量的全部参数,包括RMB值/谐波/不平衡/闪变/瞬变等;特点主要是用户不需要进行任何参数设置,基本上即插即用

Q: 您好,直接雷击和感应雷击,在实际的EMC模拟过程中,用浪涌冲击设备是否可以完全模拟?
A: 一般都是由雷击浪涌产生器来模仿

Q: F125如何测试电流?
A: 示波表测电流,有多种方法:电流互感器、精密电阻

Q: 1750能否监控雷击?
A: 不能,只能到8KV的瞬态抓取

Q: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1750说可以 实现 所用PQ的检测 ,这些PQ是指IEEE这引起司机构规定的那些吗,还有这个只是实现电能质量监测吗,还有没有其它 功能?
A: 1750是专业的电能质量记录仪,主要检测电能质量相关参数

Q: 可以检测瞬态过电压吗?
A: 可以

Q: 测量UPS输出也可以?
A: 可以

Q: 我对所有嘉宾说:产生电压暂降最主要原因是什麽?
A: 接地,大用电设备突然起动等!

Q: 请问对于电机过热,FLUKE有没有有效的检测手段以找到过热原因。需要配合热成像仪吗?
A: 热像仪可以整体看到变压器的热分布,如果发现某相绕组过热,需要用电能质量分析仪监测是否由于某相电流过大

Q: 1750直流电压变化也能采集吗?
A: 对,能检测直流电压,目前市场很少有的

Q: 提高设备的抗扰能力有什么好的办法?
A: 加装电力补偿及稳定装置

Q: 分析仪器记录数据能够导出或者备份?
A: 可以

Q: 请问:电能计量设备,对交流电流检测时,采用直接整流滤波后AD采样和进行交流采样两种方式各有哪些优缺点呢?谢谢
A: 交流采样,更好

Q: 关于防雷击,贵司有没有相关方案?
A: 有检测您接地系统好还是不好的设备!

Q: 电压波动较大时,UPS电源未能及时供电,导致机房服务器重启,如何查找原因排查?看到有资料说“电压低于60%持续12个周波,计算机工作将受到影响,数据可能丢失。”是否是UPS电源出故障了所以对电网电压的瞬间变化不敏感?
A: 同前

Q: 通过万用表测到的电流电压数据与你们的仪器相比有多大偏差?
A: 很多情况下,偏差极大

Q: 快速捕获的速度最大是多少?
A: fluke1750最快能补捉200ns的脉冲

Q: 你好,请问FLUKE1750是否提供可以根据国标和国际标准快速生成分析报告的专业分析软件
A: 国标,目前不可以

Q: 仪器是否有USB接口?可以通过U盘读取数据?
A: 不能!有USB接口可以通讯但不能通过U盘读取设备!

Q: 产品本身会不会受到较差电能的影响?
A: 不会!

Q: 电能质量评估的方法有哪些,福禄克、
A: 在线监测、专业检测等

Q: 请问为了减小电压瞬间上升下降对设备的不良影响,对设备及其元器件方面需要有什么样的设计要求?工厂里不同设备对电压骤升骤降的承受能力是否也是不同?
A: 第一个问题,应该有电源设计工程师完成
第二个问题,不同的负载,有不同的容差范围,但组要问题是怎样控制并解决骤升骤降

Q: 1750的电压和电流的测量范围是多少?
A: 电压1000V,电流可以3000A

Q: 现在工厂配电时u,一般都配有防雷击保护装置,负载端的电子设备还需要配备防雷击保护嘛?
A: 还需要

Q: 请问产品的焊盘虚焊和短路是否可以检测?芯片的电磁干扰是否可以测量到?是否通过电磁场测量?
A: 不可以

Q: 这几款监测仪器中有没有可以与PLC通信的?
A: 1750有以太网接口,但您的plc上要能运行fluk的软件才行

Q: 内存多少
A: 2G

Q: 能够连续记录的时间是多少?存储器可扩展吗?
A: 根据设定的采样时间来控制记录时间,存储器目前最大2G

Q: 产生电压暂降最主要原因是什麽?
A: 负载投切

Q: 产生电压暂降最主要原因是什麽?
A: 例如突然有个大的负载启动

Q: 我现在管理几个实验室,发现经常出现试验箱电源烧毁的故障,不知道是电源问题还是电源模块的问题,我发现7805闲篇前端变压器输出的电压为15V,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A: 您最好和我们的办事处人员联系,看看您实验室是否有电能质量问题

Q: 生产线上的变频器使用过多经常会导致数控激光切割机控制部门死机,初步查明为谐波问题!也可能为开关机浪涌电压,该情况可不可通过Fluke1750做出判断?Fluke1750能否实现在线实时监测电能质量?并通过后台控制程序发出报警?
A: F1760可以设置电能质量参数超限报警输出

Q: 1750最长等承受多长时间的瞬态过电压(如8kV)?
A: 瞬态现象持续时间很短,一般在微秒级

Q: 我这网速太慢,不能完整的观看,已经给FLUKE公司发邮件,希望得到演讲材料,可以不?
A: 请发邮件至ping.shen@fluke.com索取本次会议资料。谢谢!

Q: 记录数据的长度可以多长?记录数据可否转存到电脑上?
A: 根据设定的采样时间决定记录多长时间,可以实时用电脑下载数据

Q: 该仪器能存储检测的的数据吗?
A: 请咨询福禄克当地的销售

Q: 有无用在个人计算机设备上的电能质量故障诊断设备 ?
A: Fluke所有电能质量测量仪器,都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Q: 1750的报价多少?
A: 13817359634,可以会后电话咨询,谢谢

Q: Fluke 电能分析软件有哪些功能?
A: 专业的简便的电能质量分析功能、电能质量分析、事件捕捉、报表等

Q: 能提供这款设备的试用吗?
A: 您可以把您的要求发送至ping.shen@fluke.com邮箱中。
我们将尽快给您安排。谢谢!

Q: 该仪器能存储检测的的数据吗?
A: 可以存储

Q: 宽频带功率分析仪都有什么型号?
A: norma4000和5000

Q: 您好,能看到我说话吗
A: 能啊

Q: 您好,能看到我说话吗
A: 抱歉,参加人较多,暂不开放此功能

Q: 功率因数,是否算电能质量范围内?
A: 当然,是用电质量的最基本指标

Q: 这个产品如果测量谐波的话能测到几次,还有用不同的电流钳时, 它的调理电路 是不是自动会适应不同需求的?
A: 测到50次,可以适应fluke的电流钳

Q: Fluke-1750检测准确率怎么样?
A: S及测量精度,0.5%

Q: 监测的波形能够保存吗?
A: 可以保存

Q: 无线传输最远有效距离是多少?
A: 10M内

Q: 我们在用FLUKE 143B 测量现场信号的过程中发现内阻比较大,那FLUKE1750的内阻大概是多少?
A: 详细的产品资料请登陆www.fluke.com.cn

Q: 1750和1760最大区别是什么?
A: 1750是专业的记录分析仪,简单方便;
1760是专家型的

Q: Fluke 1750价格如何?
A: 市场价在16-17万左右
想了解更多,可联系福禄克地区销售。谢谢!
或者发邮件至ping.shen@fluke.com询问

Q: 1750采样率如果设置为最高,最短存储多长时间
A: 最少31天的数据

Q: 我处有一台设备机体及附近的金属部分,用示波表测试,干扰波形很大,怎么接地都无法消除,{附近变电所}请问这种情况是供电影响的吗?应该怎样处理?谢谢。
A: 不可直接判断,但解决的办法是再去加装一套屏蔽外壳

Q: 何博士,您好,我公司是一家自动化系统控制公司,对于小型PLC产品而言,我们增加了一级电源和二级电源,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的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性,其它方面如接地,屏蔽,隔离等措施也都有考虑,请问,其他地方还要注意些什么?谢谢
A: 建议您进一步确认一级电源、二级电源的质量。

Q: 电压暂降对很多机器的影响很大,我知道的一种极其在断电以后需要预热24个小时,如何解决电压暂降或者掉电问题?
A: 根据暂降幅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简单的是上ups

Q: 我处有一台设备机体及附近的金属部分,用示波表测试,干扰波形很大,怎么接地都无法消除,{附近变电所}请问这种情况是供电影响的吗?应该怎样处理?谢谢。
A: 干扰的查找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请回后联系福禄克各地办事处的销售帮助您查找

Q: 这个设备能无线实时传输吗?
A: 可以与pda通讯

Q: 该仪器,记录了大量数据,记录的数据自动处理吗?能显示波形吗?
A: 可以显示波形
需要您将数据从仪器中下载

Q: 传输线接口损坏是雷击还是浪涌如何借助fluke设备确定,如何确定接地就能全部有效保护?(用于基站上)
A: 接地,并不能解决过电压与浪涌问题

Q: F435精度高吗?
A: A级

Q: 电能品质和电力品质是一会事么?Fluke 1760的工作环境恶劣怎么办?比如高低温,高低压,高湿度情况下?
A: 电力品质,台湾的说法。

Q: 我是做大功率开关电源的,这个种产品对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用途?
A: 可以在您的售服方面有用途

Q: 无线传输,是蓝牙还是wifi?
A: 蓝牙

Q: 内存数据的存储期限是多长时间?用不丢失还是断电就丢失了?
A: F1750可存储最短1个月的数据及波形,断电后数据仍然保存在内存中,除非你清空内存

Q: 该设备在恶劣环境下能使用吗?
A: 不知道您所说的恶劣环境是多少?
本仪器的操作环境:室内或有遮挡的户外,海拔最高2000m(以符合IEC61010标准)
贮存温度和湿度:-20度至50度,最大80%RH,无冷凝
工作温度和湿度:0度至40度,最大80%RH,无冷凝

Q: 1750可以捕获电压波形数据吗?
A: 可以

Q: 电网谐波会对邻近的通信系统产生干扰吗?
A: 会的,通信设备本身有关于谐波方面的标准的

Q: 电压偏差的调整方法有哪些可使用?
A: 您能说的再详细点?

Q: 能推荐适用于高职院校使用的关于电能质量故障诊断的教材吗?
A: 目前,好像还没有此类书。
建议您看看我写的《现代电能质量测量技术》,其中有一部分专门为“电能质量故障诊断”

Q: 检修可变负载的电能质量故障推荐用哪款设备呢?
A: fluke有F435、1760和1750

Q: Fluke 1750的文件存储格式是什么?能到处=能导出到PC吗?用什么传输方式?
A: 数据文件格式,可以传输到PC。通过LAN、无线方式

Q: 你们的设备可以用在光伏电池管理方面吗?
A: 可以,我们可以测量直流和交流的电压

Q: 设备不怕磕碰吧?
A: 做过跌落实验

Q: 1750可以记录电源三相的不平衡状况吗?
A: 可以

Q: Fluke 1750的文件存储格式是什么?能到处=能导出到PC吗?用什么传输方式?
A: 存储的格式仅能使用专用的分析软件打开,但这些数据可以通过软件导出成各种格式,TXT、excel 、word

Q: 可以外插内存卡吗?这样可以让设备一直工作,每个月换一次内存卡到PC上分析
A: 随机配送一个2GB的存储卡
1750除了通过蓝牙传输数据外,还可通过LAN接口,支持以太网传输

Q: 请问如何解决电容无功补偿产生的电能质量问题?
A: 首先用电能质量分析仪检测您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进行改进补偿方案

Q: pda相当于一个终端?
A: 是

Q: 通过质量在线监测,可以判断出来变压器发生故障的趋势吗 ?
A: 通过记录趋势来判断故障产生原因

Q: Fluke 1750的文件存储格式是什么?能到处=能导出到PC吗?用什么传输方式?
A: 可以通过仪器标配的PDA导出到SD卡上,也可以直接连接网线导出到PC中

Q: 可以扩展进行多通道实时测量吗?
A: 可以,每通道都可以单独测量

Q: Fluke 1750的最高监测电压是多少?
A: AC RMS 1000V
dc +/- 1000v
瞬变更高

Q: FLUKE 1750最大记录周期是多久?
A: 最短1个月

Q: 1750能采集到多大的脉宽时间周期,电网中ms级的脉冲能采集到吗
A: 仪器的采样率可达5MHZ

Q: Fluke 1750在通信电源上应用如何
A: 1750比较适合用在您说的这个行业,他是电能质量里为数不多可以测直流的

Q: Fluke 1750可以储存多少数据量?
A: 至少31天,通常都大于2个月

Q: 无功补偿电容投切的时候会产生电压的瞬时波动,能否使用1735测试记录瞬时的电压,电流波形和谐波?
A: 可以

Q: 1750数据导出方式有几种?包括有线和无线的?
A: 可以通过手持PDA把数据下载到SD卡
也可以用过LAN把数据下载到PC

Q: FLUKE测试仪表具体分为那几大类?
A: 1,排障工具,F434/43B/435/1735/345
2,记录分析工具,F1760/1750/435

Q: 请问何博士,有没有出版电能质量抑制措施方面的书籍?
A: 国内有不少这类书了。
清华大学姜齐荣教授《有源滤波器》

Q: Fluke1750 内存2G,好像F435内存仅有16M,是否如此?谢谢释疑!
A: 435 15m

Q: 除了电能质量故障诊断外,请问:福禄克公司还有相应的解决方案么?
A: 您还想了解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我们公司产品线比较长
您可以把您的要求发邮件至ping.shen@fluke.com
我们将为您提供完整的测试方案。谢谢!

Q: FLUKE测试仪表具体分为那几大类?
A: 电能质量分析仪、功率分析仪、示波表、接地电阻 测试仪、绝缘电阻测试仪、红外点温仪等

Q: 1750电流测量最大能多少A?
A: 电流根据钳子的配置

Q: 1750做长记录时间多少
A: 内存2G,可以长时间记录,一个月以上都没有问题

Q: 请问fluke1750是否可以检测3000A的三相传动设备的电能质量参数?是否能与i3000sFLEX柔性电流环兼容?
A: 不能连接I430,1750有另外的大电流选件可以选择,可以测3KA

Q: 请问fluke1750是否可以检测3000A的三相传动设备的电能质量参数?是否能与i3000sFLEX柔性电流环兼容?
A: 可以检测,需要选用1760专用的电流钳

Q: 1750电流测量最大能多少A?
A: fluke有大电流的钳子,您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

Q: 1750和1760,哪个是后上市的?
A: 1760先上市
1750是现在FLUKE-1760的补充产品,1750的事件扑捉功能比1760强,但测试精度还是1760最好。谢谢!

Q: 接地有哪些好的方式?
A: 4级、3级、无辅助级3种测量方式

Q: 1750有专用的分析软件吗?
A: 有专用的中文分析软件,很方便

Q: 怎么提问啊?
A: 您现在就提问了

Q: 仪器自身没有存储能力吗?
A: 有的

Q: 现代电能质量测量技术 可以免费赠送吗
A: 肯定是免费赠送。

Q: 现代电能质量测量技术 可以免费赠送吗
A: 可以联系当地的FLUKE办事处索要

Q: 我们有福禄克的125  测量电流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A: 范围!
主机上的选择档!
变比设定!

Q: 电流钳有不同规格可选吗?如果测量负载电流较小会不会影响测量精度
A: 电流钳有好几种规格,需要选用接近的量程

Q: 电能监测时,门限设置有时太灵敏,会产生一大堆数据和事件,分析很困难,有没有设置技巧?
A: 1750可以离线设置阀值,重新统计电能质量事件,1750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仪器

Q: 请问:1750的PDA与主机之间的通信方式是什么的速度足够快么?
A: 连接 无线(2.4 GHz 无线电) 速度 高达 700 Kb/秒 通信协议 蓝牙 SPP

Q: 电流钳,无需设置,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A: 自动识别电压、电流的选件

Q: 可以检测突波(电涌)吗?
A: 可以

Q: 我们的测量数据中除了电压值、谐波值,还有其他的吗?谐波一般分析哪几次?
A: 电质量相关数据都能看到,谐波分析道50次

Q: 公司现在有在线的热像仪产品吗
A: 在线的热像仪暂时还没有。
谢谢对福禄克的关注。

Q: 手持的pda是专用pda还是只要装软件到人员pda?什么系统的?
A: 专用的

Q: FLUKE-1760,能智能分析数据吗?
A: 是,根据内设标准

Q: 何博士,实验室这边刚开发完成一台用于医疗诊断的仪器,对于这台仪器的传感器应用,需要较为苛刻的电源设计,向请问FLUKE在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在线监测工具,以帮助我们改善仪器的电源设计。
A: 在线?
F1750、F1760可以长期监测,记录电能质量现象,

Q: FLUKE-1760,能智能分析数据吗?
A: 可以,根据内设标准

Q: 具体能够测量电力系统的哪些参数
A: 包括了电能质量的全部参数,包括RMB值/谐波/不平衡/闪变/瞬变等;特点主要是用户不需要进行负责的参数设置,基本上即插即用

Q: 你们产品的缺点是什么?
A: 所有产品,不可能完美,必然有缺点。

Q: 具体能够测量电力系统的哪些参数
A: 电压,电流,频率,电功率参数等

Q: 为确保使用可靠、量值精准无误,电能质量检测仪的计量周期宜定多久为宜?
A: 对于FLUKE的仪器一年检一回没有问题,这也是国家规定的,但其他仪器不敢保证

Q: 暂降=瞬变?如何理解区别?
A: 完全不同的概念

Q: 问卷调查没有填写地址的位置
A: 我们可以按照您注册的地址给您邮寄

Q: 能否在线测量故障发生地点?
A: 不能在线检测,但您可以根据暂降幅值等相关参数判断

Q: 您提到的无线传输方式是WiFi还是3G?
A: 蓝牙方式

Q: 仪器提交的电能质量测试报告如何才能让责任方认可,其权威性体现在那些方面?
A: 符合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的监测结果。

Q: 请问电源的火线和零线接反危害大不大啊
A: 看负载

Q: 本系统附带的软件支持实时数据分析么?
A: 不支持实时分析,只支持实时下载

Q: 静电可以测量吗
A: 不可以

Q: 1750的内部数据存储器容量是多大?
A: 2G

Q: 1750耗电吗?
A: 功耗5W

Q: 贵公司有没有电压补偿方面的技术资料?
A: 我的《现代电能质量测量技术》里,概要介绍了一些最新的治理措施。您可以参考一下。

Q: FLUKE-430有没有数据通信接口,和PC机连接并观看?
A: 有光电接口,使用转USb通讯线可以和PC连接,实时设置仪器和察看仪器数据

Q: PLC的电源火线和零线接反会有什么影响啊
A: 有一定的影响,在于电源部分的保护在哪里

Q: 每次充电多长时间充满
A: 7小时

Q: FLUKE网站有没有1750的说明书?
A: 有

Q: 谐波分析是按FFt方式吗?
A: 是

Q: 谐波检测分析应用软件是免费提供的吗?需要另付费吗?
A: 免费

Q: 最多可以支持多少个通道同时测量?
A: 电压5个通道
电流5个通道

Q: 1750耗电吗?
A: 不好意思,是40W

Q: Fluke1750是否有被用于变频器开发的经历?
A: 在国外有,国内目前有煤科所用他做变频电机的电能测量

Q: 电能方向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A: 这个题目太大了。下回有机会,和您当面交流吧

Q: 请问1750的检测精度为多少?检测点的最小时间间隔是多少?
A: 1750的电压AC:读数的+/-0.2%+/-0.1%量程
          dc:读书的+/-0.5%+/-0.2%量程
其他的见说明书t

Q: 对电能质量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因素?
A: 负载不平衡、用电设备中电力电子设备比例增高(很使得谐波含量增大),负载容量加大(钢厂等)等

Q: 长时间在线检测,内存能够记录多长时间的数据?
A: 1750内部有个2GB的存储卡
最长记录时间:至少31天。

Q: 长时间在线检测,内存能够记录多长时间的数据?
A: 1750最短记录时间1个月

Q: fluke1750 采样频率是多少?
A: 2560点/10周期
瞬变电压:5MHZ

Q: 怎么有效的解决多台电机同时启动的大电流问题?
A: 检测出启动电流多少,然后制定具体方案,如无功补偿,改启动方式等

Q: 电能质量国际标准,有哪些?
A: 国际上与电能质量相关的标准,很多。
建议您参考一下我的《现代电能质量测量技术》

Q: 怎么问题前面没有Q:,也没人答呢?
A: 由于今天的在线客户太多,我们正在尽力回答,抱歉

Q: 我对你们的FLUKE-1750很感兴趣,不知道能不能给我提供点相关技术资料?对我们的研究很有作用!谢谢啦
A: 13817359634吴天慈,发短信或电话告知您的信息,我将会提供资料

Q: 在同一界面下最多可同时监测几个参数?
A: 可以在同一界面上显示多个参数

Q: 三相电能质量分析仪是三相并行分析,还是单相传行分析?
A: 同时采样分析

Q: 有没有针对电瓶车的快速充电电源啊?
A: 福禄克没有

Q: 如果电能质量是有设备端引起的,怎么样检测?
A: 检测,判断谐波源

Q: 可以选择记录出发条件吗?
A: 可以

Q: 对于电流不稳的情况,FLUKE公司有什么方案解决
A: 我们只能提供帮助查到电力不稳定的工具啊

Q: 钳子自动识别电流电压有无上限要求?
A: 1750的电流钳是专用的最大到5000A,电压时1000V

Q: 1750和1760差别是怎样的?
A: FLUKE-1750是现在FLUKE-1760的补充产品,1750的事件扑捉功能比1760强,但测试精度还是1760最好

Q:  F435怎样记录测试的数据,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和电脑通讯的?
A: 连续记录,有通讯线和PC连接

Q: 1750能否测量间谐波,测量到什么程度?
A: 按照IEC 61000-4-7测量间谐波

Q: 贵公司软件是否能生成专业的测试报告?比如word版本的
A: 我们生成专业的excel报告,可以很方便复制到word

Q: 我对所有嘉宾说:电压偏差的调整方法有哪些可使用?
A: 这个问题可以咨询一下,专业做电力治理的专家

Q: 谐波分析次数的多少,是否会影响到总谐波含有率?
A: 谐波分析至50次,THD计算至40次

Q: 电流钳,无需设置,是否也意味着不用设置变比?
A: 无需设置是指仪器能自动监测到电流钳的类型,但是变比需要设置,仪器无从知道这个信息

Q: 请问1750质保几年?
A: 2年

Q: 任何通过这些数据简单发现一些隐患?
A: 是的,可以发现电能质量问题

Q: 有些资料提到电压凹陷和延滞,是什么意思?
A: 国家标准:电工术语:

电压暂降

Q: 数据怎么存储?最多可多长时间?
A: 内存2G,可以长时间在线测量,不用停止测试把数据通过无线随时下载

Q: 请问:1750主机本身的耐压是多少?
A: 分不同部分的耐压,请查看仪器的详细指标

Q: 能请教一下,FLUKE的检测指标有哪些?
A: 所有电能质量指标,包括闪变,间谐波,瞬变等

Q: 可以实时记录监控过程吗?内存支持到多少?
A: 可以通过手持PDA来查看数据,内存2G

Q: 主要电能质量的重要指标有哪些?
A: 同上

Q: 能有便携的方案么?
A: Fluke产品,本身就是便携式

Q: 是否能通过局域网网络把Fluke 1750和PC连接起来实时监控现场用电质量?
A: 可以,

Q: 你好请问一下,相关资料在哪里下载谢谢啦!
A: www.visioncluster.com/FLUKE/index.html

Q: Fluke1750与F435除了风格不同外,功能及性能是否也有差异?
A: 1750内存2G,擅长是波形及数据的记录,最擅长排障;而435是A类仪器,能做电能质量的评估

Q: 电能质量有国家标准吗?目前是否已与国际标准接轨?
A: 国标有关电能质量的,已经不少了。基本与国际接轨

Q: 测试是谐波一般到多少次?
A: 50次

Q: 电能质量检测仪的精准度是否能令人放心?
A: fluke出厂严格按照标准检验,并且通过认证的

Q: 可以有效 防雷击吗
A: 能再 详细说明您的问题?

Q: Fluke 1750收集的数据可以导出来进行分析?
A: 可以

Q: FLUKE-1750 的RMS 电压的测量误差是多少?
A: 读数的0.2%+满量程的0.1%

Q: Fluke 1750有多少个输入通道?
A: 电压5个,电流5个

Q: 专家您好,本设备主要功能是将设备电能情况进行实时记录么?如果是,那其数据的记录频率是多少?可调么?会不会出现设备电能出现故障时漏记的现象?谢谢,由于网络原因,会议前部分讲解未听到,如上述问题已经介绍过请谅解。
A:
您好,可以,可调,可调频率有几档,从0.5ms--2h,不会出现漏记,因为仪器的采样频率高

Q: 还有FLUKE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定制么?
A: 不知您需要定制什么,我们的电能质量参数都进行了监测。

Q: Fluke 1760的同步和采样是实现方式如何?
A: 有关技术细节,请参见我的《现代电能质量测量技术》一书

Q: 请问能检测48V低压吗?能检测记录48V上的雷击情况吗?能同时检测几通道?
A: 能测48V低压侧,雷击不行,8通道可同时

Q: 对于误操作 有保护措施吗?有哪些措施?
A: 接线错误无所谓,可以通过手持PDA调整。
但其他人为错误不能保证了

Q: 影响电能质量的因素主要是谐波引起的吗?还有没有其他因素?
A: 除了谐波,还有暂降、瞬变等

Q: 瞬间掉电检测,最小的检测单位是多少?
A: 仪器能以10ms的分辨率监测幅值的变化,并记录下实时的波形变化

Q: 仪器测试时,是否会因现场恶劣的电能质量,而被干扰?
A: 本身就是测试恶劣环境下的电能质量,所以抗干扰能力很强

Q: F430系列三相电能质量分析仪 有多少通道啊?
A: 4个电压、4个电流

Q: fluke 1750年检是否要通过计量部门进行?
A: 到计量院就可以

Q: 如果遇到外界干扰源,比如说射频信号,1750的抵抗能力如何?
A: 不知您的干扰迁强度多大,现在我们抗干扰度经过严格的标准认证

Q: 用蓝牙模式传输 对我的测量是否有影响呢
A: 不会的,蓝牙只是查看数据和下载数据,不影响测量

Q: 动态情况下功耗完全一致?
A: 是的

Q: 我们公司经常遇到电网掉电的情况?有什么预防措施么?
A: 当然先要找到掉电的原因啊,才能去找最适合的措施啊

Q: 可排障讨厌的断路器跳闸吗?
A: 记录断路器供电电源的情况,察看掉电时的电流值,相应的调整整定数值

Q: Fluke 1750 自身的过压保护能抵抗多高的瞬时电压?
A: 测量回路可以检测最高8000v的瞬态电压,其它指标可以看看我们的说明书

Q: 咱们的产品有没有送数据分析软件啊?
A: 有,FLUKE提供专用软件来查看数据FLIUKE Power Analyze软件

Q: 请问便携的充电一次可使用多久?以前买过一个fluke 的便携示波表,数据传输要用专门的光耦接口。
A: 充满电,最长可以使用60min

Q: 福禄克手持式三相电能质量分析仪的查看配置可以显示哪些电路的配线图?是否是可以智能判断出线路是否配线正常?
A: 435有10中接线方式,也可以辅助判定接线是否正常

Q: 如果测试电压电流高于1000V和3000A,如果测量?
A: 使用PT、CT 将高压大电流降下来

Q: 移动终端,类似平板电脑用于电力系统检测的,可不可以配合贵公司的产品一起使用,同时做到检测分析和数据传输?
A: 没有完全理解您的意思,但是仪器都配有相关软件,都是通过提取测量数据后期分析

Q: 电能质量检测仪能在电网中当长期连续不断监控用吗?
A: 1750可以连续在线不间断监测

Q: 有在大中小型变电站使用的案例吗?谢谢!
A: 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同事会向您提供这些案例

Q: 都经过了IEC61000的 EMC认证吗?
A: 是的

Q: Fluke 1750 三相电能记录仪与其他品牌的同类设备相比有什么特色和优势?
A: fluke1750优势主要体现: 1、完全符合IEC6100-4-30标准 2、配置快捷、可靠 3、无需人工阈值设置 4、可以帮助客户捕获所有信息 5、直观的PC软件,帮助客户下载分析以测量的数据,生成报告。 6、既插即用,方便连接。

Q: 仪器可以实时进行远程监控吗?
A: 可以

Q: 充电后能用多长时间?
A: 435是7小时
1750是1小时

Q: 在FLUKE-430上也能清晰的显示电压谐波吗?能显示吗?
A: 430能够显示电压谐波

Q: 测量数据能存储吗
A: 可以啊

Q: 1750能持续的同时记录电压和电流的波形吗?最大持续时间多长?有没有专门的能持续的同时记录电压和电流的波形的设备推荐?
A: 可以同时,最长用满2G的容量

Q: 电流钳可测的最小电流是多少?
A: 最小0.01A~5A

Q: 1750电压电流的测量原理?
A: 采集然后对时间积分给出RMS值

Q: 能否计算出谐波的含量
A: 能够在软件显示谐波含量

Q: 测试时对周围环境有要求麽?
A: 没有明确的要求

Q: 最多能测所少次谐波啊?
A: 50次

Q: 采用哪种通讯协议?
A: 以太网和无线

Q: 电能质量检测仪自身是否具备检测过程与检测结果的存储功能?有多大的存储空间?
A: 当然,有2G的内存

Q: 这个产品能不能分析出电压暂降源或电能暂降源定位?
A: 一看线路容量
二看线路上的其他负载

Q: 请问你们的仪器能测试的最大电流有多大?
A: 您需要测多大电流的
FLUKE-1750可以增配电流探头,最高达5000A

Q: 对於供电方面的 频率、谐波,闪变、不平衡度、暂降和瞬变等各种现象,如果设备本身对这方面没有敏感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请专家给些建议
A: 请电能质量专门的治理公司治理供电电源质量,滤波等

Q: Fluke1750与F435哪一种的市场报价更高?
A: 1750高

Q: 测量仪器连接到PC机,通过软件可不可以实时的显示测量仪器界面的画面?
A: 可以

Q: 测试时对相序有要求吗?
A: 电压和电流要确认统一,其他可以通过PDA调整

Q: 可否对高频电源实现监测?
A: 可以监测高频电源的供电电源

Q: 你好,我们由于项目需要(军工项目),需要能检测电流、电压瞬时变化值的检测仪器,请问该如何选择产品
A: 请把您的要求发邮件至ping.shen@fluke.com
我们将及时与您联系。谢谢!

Q: 存储器能够存储多长的数据周期
A: 1个月

Q: F430系列三相电能质量分析仪 能分析多少次谐波啊?
A: 50次

Q: 请问1750采样频率是多少?
A: 2560点/10周期
瞬态电压:5MHZ

Q: 请教专家:我们常说的电能质量指标,具体项目和指标大小值是多少?
A: 主要包括谐波、频率、电压偏差、不平衡度、暂降、瞬变、谐波电流等

Q: 浪涌保护器作用大吗
A: 当然啊

Q: Fluke Power Log软件的功能有哪些?
A: 主要是将仪器所测的长时电网数据下载、分析功能,包括了仪器所能测得的400多种电能参数

Q: 软件收费吗?谢谢
A: 免费

Q: FLUKE-430上也能显示三相电源的UVW相序吗?
A: 在矢量图上可以看到

Q: 是否能显示谐波功率和谐波流向?
A: 可以

Q: F430系列有多少个电压通道?
A: 包括接地,共5个

Q: 在不中断后台记录的情况下,Fluke 434和Fluke 435还能够更快地进行排障吗?
A: 不行,这点1760能满足

Q: 1750对电能质量参数可记录可以导出吗?
A: 可以

Q: Fluke 1750的校验周期多长?是否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校验?
A: 国内规定仪器的检定周期是1年,到计量院就可以检

Q: 请问Fluke有可以测车上突然有大负载启动或脱落(抛负载)时电源瞬态变化的仪器吗?
A: F1750就可以

Q: 仪器功率多少?
A: 40W

Q: Fluke-1750的校准周期多长?是否需要专业人员来校准?校准是否需要费用?
A: 一年,需要省级以上计量院及中试所,费用K级

Q: 电压5个,电流5个。一般用来测试哪些线路?
A: 高压、低压都能测试

Q: 1750有蓝牙吗?我公司的自动生产线环境比较恶劣,不适宜人工现场测量
A: 可以使用仪器标配的PDA远程操作,是通过蓝牙和仪器进行通讯的

Q: 是否支持即插即用?
A: 是的,只要把现场线接好,通上电就可以了

Q: 前面说的计算机机房的电能质量统计和诊断方面有农行数据中心,渣打数据中心,宁波财税局等案例请问可以从哪里获得,我这边工作正是这一块,比较关心
A: 可以联系我,13817359634吴天慈

Q: 是否支持即插即用?
A: 不需要设置

Q: 符合电能质量测试最严格的 A 级标准是指什么?
A: 关于标准的论述,我的《现代电能质量测量技术》,有详细解释。请您参考

Q: 敏感负载的接地系统与电能电网的接地系统有什么区别吗?要严格分开吗?
A: 请联系北京办事处的管立宏,产品经理

Q: 如何购买,是通过代理商购买还是通过厂家直接够吗?
A: 福禄克产品均通过代理商销售
如您需要选型方面的技术指导,可与我公司当地销售人员联系。
或发邮件至ping.shen@fluke.com询问。谢谢!

Q: 通过蓝牙传输,速度是否够快实时传输到笔记本电脑上?
A: 可以通过蓝牙传到SD卡上
也可以通过LAN传到PC上,速度都很快

Q: fluke 1750与430系列电能质量仪器有没有接口实现在线检测?
A: 1750有以太网实现在线监测

Q: 无线通讯采用何种方式?是蓝牙吗?
A: 是

Q: GPS 时间同步是怎么回事?
A: 保证多台仪器的数据的同时性,和数据时间的准确性

Q: 咱们的设备能与我的控制电脑相连不?从而达到监控分析的目的?
A: 目前只有宽频带功率分析仪的协议是公开的,可以直接从仪器里面读取数据及波形

Q: 有关于FLUKE产品的免费培训吗?
A: 有啊

Q:  F430和F435有什么区别?
A: F430,指F434与F435

Q: 有关于FLUKE产品的免费培训吗?
A: 联系当地的销售代表

Q: PDA是蓝牙通信,假如我在工业现场使用,通信效果会不会有明显的降低??
A: PDA可以在10米范围内查看1750 的测试数据,需要下载数据必须和电脑连接,利用随即软件下载,但可以在安装时,预留一条网线,在需要下载时直接连接电脑,谢谢!

Q: 请问电压有  多少通道?
A: 4通道电压

Q: 可以捕获的最短的脉冲,大概是多少?
A: 200ns

Q: Q:仪器的采样频率是多少?
A: 详细的指标请查看您感兴趣的型号的详细参数

Q: F435是不是单相测试仪器
A: 单项和三相都可以

Q: 电能质量检测仪有无可供连接大屏显示的输出接口啊?
A: 比如430就可以连接PC投影

Q: 1750仪器的尺寸有多大?重量是多少?便于携带吗?
A: 便携仪器

Q: 排查设备最简单步骤有哪几步?
A: 请将您的问题描述的详细些

Q: 最近有你们的的巡展吗?如果有就太好了,我们购买之前会安排几名工程师去参加贵公司的巡展活动
A: 告知您的信息,我们会提前安排

Q: 因为在测试的时候会有电磁干扰串进来,所以我想知道1750在抗EMC方面都有哪些保护措施?
A: 1750经过了严格的测试,一般环境不会影响1750的指标

Q: 1750可以外接存储卡吗?
A: 内存2G,而且可以插SD卡

Q: 仪器测试时是需要接触还是不接触?
A: 不需要,可以通过PDA查看数据

Q: FLUKE 1750 的价格是多少?
A: 市场价16-17万左右。按照您的配置价格会有变化。谢谢!

Q: 本产品在安装方面有没有特别要求,安装方便吗?
A: 和方便,即插即用,不需要设置阀值

Q: 标准配置的1750电能质量检测仪配带哪些专用配置附件?
A: 电压、电流、包,手持PDA、传输线等

Q: 回答问题的专家有几位,怎么关于1750的功耗回答前后不一致,请确定一下,是5W还是40W?
A: 40w

Q: 今天福禄克专家的演讲非常精彩,问题答疑也让我们公司一起在线收听的技术人员感到非常满意,不知道会后专家能否留下详细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后主动联系你们,可以吗?再次感谢福禄克专家精彩的演讲,同时感谢ednchina能提供这么一次非常精彩的研讨会,你们辛苦了!
A: 如需了解更多福禄克产品,会后可发邮件至ping.shen@fluke.com询问。谢谢!

Q: fluke 1750产品质量的三保有无保障?
A: FLUKE所有的产品都有保障

Q: 我们单位是2层楼,单位楼顶有高压线路通过,会对设备有哪些影响呢?
A: 有,可能不明显,注意电磁干扰问题,现象一般为低压侧的不稳定

Q: 电能质量检测仪的连线使用是否必须有严格的U、V、W三相之分?
A: 1750的两线不需要严格的u、v、w,可以通过PDA查看调整

Q: 何博士您好
A: 您好

Q: FLUKE-1750 功率因数测量范围是多少?
A: 0-1

Q: 能用can总线传输吗?
A: 不能啊,传输方式已经在仪器开发时定死了的,呵呵

Q: 能用can总线传输吗?
A: 暂时还不能用can总线传输
1750支持LAN接口,通过以太网TCP/IP传输
谢谢关注

Q: 回答问题的专家有几位,怎么关于1750的功耗回答前后不一致,请确定一下,是5W还是40W?
A: 是40W

Q: F430是否也可外接存储卡实现扩容?
A: 不可以

Q: 在山东地区有福禄克的代理商吗?如何联系?能否考察相关的成功客户案例以便指导我们这次选型工作?
A: 可以跟上海办事处联系,13817359634,希望给到您较好的答复

Q: 对于一般建筑内部的布线来说,有时,福禄克手持式三相电能质量分析仪测量的电压值和普通万用表测量的为什么不相同?对于测量值不同的情况,如何来判断线路问题?
A: 普通万用表测量的有效值,电能质量分析仪测量的值有基波有效值和有效值之分,精度等级也不同

Q: 第一次参加ednchina的研讨会,公司也非常重视,一共有4名工程师一起收听收看,而讲师演讲也很精彩,答疑也很耐心,坚定了我们公司与福禄克公司合作的信心。真的受益匪浅
A: 感谢您公司对福禄克的支持。如有问题可发邮件至ping.shen@fluke.com询问

Q: 本产品后续有哪些配套服务?如升级,维修,培训等?
A: 免费升级,维修视情况,培训

Q: 如何获得更详细的资料?谢谢
A: 烦请与FLUKE各地办事处联系索取

Q: 你们产品的缺点是什么?
A: 其实希望客户给我们提供缺点,每年何博士和FLUKE的市场部同事都会做客户的VOC,了解我们的不足,充实我们的服务能力

Q: 对380V的电源能不能诊断?
A: 能

Q: F435快速捕获的速度最大是多少?
A: 5us

Q: 50、60Hz都适用吗?
A: YES

Q: F1750的质保期是几年?技术支持需要额外收费么?
A: 一年,不需要,过保后需要

Q: 贵公司有没有无功补偿方面的技术资料?FLUKE1750有哪些数据接口/?
A: 无功补偿资料,没有

Q: FLUKE-1750 瞬变电压采样分辨率是多少?
A: 200ns

Q: 我想知道1750在抗EMC方面都有哪些保护措施?
A: EMC依据的标准:
EN 61326-1
EN 61000-3-2
EN 61000-3-3

Q: 对于FLUKE的仪器检测会有多少误差?
A: 误差有几种
计算误差,读数误差,测量误差
每个仪器不一样的

Q: 本产品可编程化控制吗?
A: 不行

Q: 贵公司有没有无功补偿方面的技术资料?FLUKE1750有哪些数据接口/?
A: 数据接口,以太网

Q: FLUKE公司在哈尔滨有培训吗?
A: 当然可以安排培训

Q: 防脉冲群干扰和静电吗?
A: 仪器有标识符合哪些标准中有明确

Q: 有没有专门为开关磁阻电机系统提供的测量解决方案,可能会大量应用。
A: 你有需要,可以与我们联系

Q: 后期会对产品进行升级服务吗?
A: 可以,福禄克提供免费的仪器frimware及分析软件升级

Q: 有没有相关使用Fluke 1750发现问题的实际案例作为参考?
A: 有,请联系地区销售

Q: 探针是否需要另外购买?
A: 非标配的钳子需要另外购买

Q: 如何合理选型?F1750与F435哪一种更理想?
A: 看您的实际测试需求,您可以咨询当地的FLUKE办事处,他们各有优点

Q: 探针是否需要另外购买?
A: 都有标配,也有根据自身的范围选择,是要另外购买

Q: 如何合理选型?F1750与F435哪一种更理想?
A: 根据您的需要,1750是在线测量记录型,
F435是手持式,记录时间相对较短

Q: 质保期内会对设备和软件买免费升级
A: 质保期外,也免费升级

Q: F1750电能质量检测仪的市场定价是否特昂贵?市场报价大致在什么价位?
A: 不到17万

Q: F1750电能质量检测仪的市场定价是否特昂贵?市场报价大致在什么价位?
A: 可询问当地的销售代表,谢谢

Q: 对于湿度及温度要求有多高?
A: 贮存温度和湿度:-20度至50度,最大80%RH,无冷凝
工作温度和湿度:0度至40度,最大80%RH,无冷凝

Q: 对于湿度及温度要求有多高?
A: 仪器有明确说明

Q: 冲击时间 最多到多少?
A: 根据负荷不同而不同,只要是冲击事件我们都记录

Q: Fluke 全国维修服务站点的布局如何?是否便利用户?
A: 维修已北京为主,我们在北京有总站,将来上海也会有能力,我们及时通知

Q: 连续的瞬态变化是否都能记录?允许最高的频率是多少?
A: 是的,最高分辨率到200ns

Q: 与PC连接是USB还是ETHNET?谢谢
A: 以太网

Q: 对于湿度及温度要求有多高?
A: 存储温度:-20~50  湿度:80%,无凝露
操作温度:0~40   湿度:80%,无凝露

Q: 麻烦提供PPT好吗?谢谢
A: 请发邮件至ping.shen@fluke.com索取

Q: 操作界面有中文方式吗?
A: 是的

Q: 质保期内会对设备和软件免费升级吗?
A: 期外也免费

Q: 福禄克的源表最小的输出电流多大?可以到100mA吗
A: 这个要问FLUKE 的FCAL部门同事,6100等其他表都不一样

Q: 刚刚监考回来,没参与上。
A: 欢迎下次吧,呵呵

Q: 操作界面有中文方式吗?
A: sorry,目前还不是

Q: 与已经 停产的fluke145 功能、价位相当多用表 推荐几个吧
A: 替代型号F8845/8846

Q: 如果需要打印,有什么接口或者直接接打印机?
A: 可以通过PC打印

Q:  F430和F435有什么区别?
A: 精度
部分功能,比如数据记录等

Q: 农行数据中心,渣打数据中心,宁波财税局等案例能发电子邮件?
A: tianci.wu@fluke.com
可以联系我

Q: 使用该系统能否用与轴承的状态分析
A: 可以用我们的振动分析仪

Q: F1750与同类产品比,优点在哪儿?
A: 智能型,无需设置,所有电能质量参数,远处PDA设置

Q: 电能质量分析仪防水吗?
A: 不

Q: 仪器所用的电池是何规格?续航能力有多久?
A: 电源要求:100-240V rms正负10%,47-63Hz,40W
断电时工作时间(通过内部UPS工作):每次断电5分钟,每次充电可工作总时间为60分钟

Q: 仪器所用的电池是何规格?续航能力有多久?
A: 是FLUKE的专用型号,BP190,7小时供电

Q: 1750可对电网的哪些参数进行测量?
A: 电压、电流、功率、谐波、不平衡、骤升骤降等很多参数

Q: FLUKE公司的产品有没有售后服务?
A: 有

Q: F435有没有USB接口?
A: 光电转USB接口

Q: 在干扰严重的恶劣环境条件下,F1750电能质量检测仪是否也能正常工作?
A: 满足1750所符合的指标情况下,可以正常工作

Q: 仪器的防护等级为多少?谢谢
A: 1000V cat iii 600V cat iv
具体可以看下我们的资料

Q: f435钳口在测试高谐波时候是否无法脱离所测负载?
A: 可以

Q: 仪器对电磁、粉尘、腐蚀性气体等较差工作环境适应能力如何?
A: 电磁是有指标的,其他的不能提供工作需要

Q: 福禄克是否已经在开展试用活动?
A: 可把您的要求发邮件至ping.shen@fluke.com

Q: 创新之处在哪
A: 创新之处很多,如PDA设置,无需设置阀值等

Q: 请问 这款分析仪器记录数据能够保持多长时间?
A: 至少31天,通常大于60天

Q: 瞬态电压事件能否自动筛选出来?回放过程有没有智能分析处理软件?
A: 有专门的软件分析

Q: 仪器支持操作系统吗?能否实现编程?
A: 目前没有这个能力,一般认为是提供通讯指令参数,可以自己编程,但PQ类产品不能,或许可以跟FLUKE刘巧玲老师联系,以了解具体情况,我手上一直没有拿到过指令参数,所以我认为不行,只能用FLUKE的专用软件进行工作

Q: 在捕获波形分辨率时频率是多少?
A: 200ns

Q: 在谐波分析时,是否可做FFT?
A: 可以

Q: 贵公司有没有无功补偿方面的技术资料?FLUKE1750有哪些数据接口
A: 没有无功方面的资料,不过这类资料不难获得啊
1750有LAN、USB、蓝牙

Q: F1750可以进行高次谐波分析吗?
A: 最高到50次

Q: 贵公司有没有相应的电能质量保护装置?
A: 目前没有

Q: 使用该系统的价格高吗?
A: 可以联系当地销售代表,谢谢

Q: 福禄克在全球电子测量仪器和软件方面有很大的知名度,专家的行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请教专家在基站设备生产测试中,能否快速检测或者检验出产品的缺陷,诸如漏打螺丝,少电缆等问题?
A: 对不起,目前应该还没有这样的厂家能够开发出这样万能的工具。

Q: 电能质量检测仪的计量问题如何解决?能否实现远程网上计量或校准?
A: 到专业的机构检测,目前不能实现网上计量或校准

Q: 使用该系统的价格高吗?
A: 或提供您的信息及技术要求,我们联系您,谢谢

Q: Fluke 1750 可以适用的电压范围是多大?
A: 交流1000vRms
直流+/-1000v

Q: 如果内存记录已满,F435是自动停止记录呢还是不断删除先前的旧记录并继续新记录?
A: 在趋势记录和长时记录时,是停止记录
但如果要保存会冲掉以往中的第一个保存数据

Q: 支持干电池运行吗?谢谢
A: 内部有ups供电,充满电最长可以工作60min

Q: 1750电能质量分析仪电压偏差检测的精度是多少?
A: 0.5%

Q: 软件能记录历史数据吗,记录多久的啊?
A: 至少31天,通常大于60天

Q: F1750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呢?
A: 您目前碰到什么问题呢?
可把您的问题发邮件至ping.shen@fluke.com询问。谢谢!

Q: 无需设置阀值,的含义
A: 1750记录所有的数据,阀值可以离线设置判断电能质量事件

Q: 目前市场上有其他品牌的同类产品吗? fluke如何体现其更高的性价比呢?
A: 目前FLUKE在PQ产品的研发投资上是最早的也是最大的,一直不断的或开发或收购新的技术,同类中,只有FLUKE的435和1760能够完全符合IEC的A级标准,这就是说明,我们会做到理解现状从而更贴近用户

网友:
太厉害了,没看全,但是坐个沙发,呵呵

网友:
太多了,看得眼都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