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上传我的原理图哈

楼主:
回去想想搞个又简又实用地,保证和平30年,不带坏地

网友:
对了,说明下哈

一本原理简单实用,有开关控制其亮灭,平时打到ON的装态,插到电源不亮的,当停电时,灯亮,采用冲电片子是保护锂电池,采用LED芯片是保护LED,我想我这最省了,再省就不叫产品了.而叫另一个家用电器,手电筒啦:D

网友:
保证300年都不坏...

 整流桥出来漏画根地线,后面的电路总也不上电,所以永远不会坏的。

 还有,最上面的LED是干嘛使的?阳极接地电位,不会亮的。

网友:
仙猫这都看出来了,是我画时没注意,我再查查然后改正哈

网友:
那个LED是220伏插电指示灯

网友:
首先说下,我为什么这么画

1,因定下了用草帽19灯哈,所以我用两组驱动LED,不是高亮LED的所以这两片足以胜任地.

2,充电部分,我又用MAX846A,是因为它能带两组电池,且电路简单,我就用两组并联电池.

3,观察以前网友提的意见是真对汽车灯之类的HBLED,当然充电驱动都有要求.

4,现在好了,就是20MA的白光灯.

5,还有适配器18V地

网友:
max864A只能充两节电池,如果要求3节Li+电池的话,需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