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相助:8962开发板的enet_lwip例程无法从SD卡上读网页

楼主:
我的是TI的lm3s8962开发板,跑自带的enet_lwip例程,有SD卡的情况。
我把例程目录下fs文件夹里面的文件拷贝到SD卡中,但是用浏览器打不开网页,不知道有什么要注意的,
请高人指点 附上QQ:446028087

网友:
讲讲你的具体过程,程序检测到了SD卡吗?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测到了,当收到PC浏览器的请求,程序运行到trace_path(&dirobj, fn, path, &dir);这个函数的时候返回值是FR_INVALID_NAME,文件都已经拷到SD卡里面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是文件系统的问题么?

网友:
下一个新版的源码包试试,SD卡文件系统选择FAT格式再试试,我记得我以前试过这个例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的例程包是开发板附带光盘里的,SD卡的文件系统也是FAT的。刚才又跑了一下,好像可以识别 txt文件,但还是找不到 html 文件,能把你的程序发过来借鉴一下么,谢谢

网友:
我没有用TI的例程,是自己全部重新写的,新例程请到TI官方网站下载

网友:
好的,FAT R0.04b 这个文件系统是否能识别扩展名为 html 的文件呢?为什么我改成txt 文件 trace_path()就能找到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