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路图中一些标识的困惑,请求大家指点。

楼主:
  大家好,我学的电路知识不多,前几天在一本机器的图纸上看到了这些符号,自己不理解它们在原理图中是起一个什么作用,而且身边的人也都不是学电子的,没得个地方可以问,所以把这些不理解的符号发上来请大家瞧瞧,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咯。

  补充一点,这个是一个美国进口的新的大型设备的图纸,图纸上的日期有92年也有01年的,时间的跨度比较大,不晓得电路符号的标准是不是一样的。

图1,这些实线圆圈套住这些线起一个什么作用?或者表达一个什么含义?

图2,这些线圆圈套住这些线起一个什么作用?或者表达一个什么含义?

图3,这些双箭头是插接头的符号吗?

图4,SW4开关下面的直角线是代表温度开关意思吗?

图5,我知道数电中三角形带一个小圆点是表示“非门”的意思,但是这个逻辑功能图里面出现了不带小圆圈的三角形,请问这个怎么理解呢?

图6,最后一个问题呵,这根线“P”的四个箭头是不是表示与这四根线都有连接?

嘿嘿,不好意思,学得不好,问问大家一些很浅的问题咯。

网友:
看了一下,同求高手答案

网友:
还真没有看过这种图咧

网友:
连蒙带猜...

1、最上边的,把几根线圈起来的,是屏蔽。
2、其次,箭头表示接插件。
3、画得像长城似的SW,不知道啥玩意儿。
4、三角形是缓冲器,加上小圆圈才是反相,非门的意思。
5、画着一串P箭头的,估计是指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最上边的,把几根线圈起来的,是屏蔽。

2、其次,箭头表示接插件。

3、画得像长城似的SW,不知道啥玩意儿。

4、三角形是缓冲器,加上小圆圈才是反相,非门的意思。

5、画着一串P箭头的,估计是指上拉电阻。

楼上的大哥,我再问问:

1.实线圈和虚线圈作用是一样的吗?

4.缓冲器是起一个类似于锁存的作用吗?

这图看得我也纠结,还说是一个成熟的商用设备的,图纸都画得这么怪……

网友:
我知道如下

图1:是指保护性接地,就是为了防干扰而搞的,软入时,电平同步
图2同上
图3:是接头
图4:就是热敏电阻之类,他就那么表示
图6:那个P实在不知,你去问美国佬吧
;P

网友:
回复 网友B:

1、估计虚、实线都是一样的意思。不过这种画法似乎没什么统一的死标准,也许他们公司内有自行的标准,比如屏蔽材质不同等。

4、缓冲器不是锁存器,它起增强驱动能力,或电平转移,或信号整形等作用。

网友:
懂了那么一点点,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我还发现一件事情,我的这些图片都出现在坛子的首页了,难道这么具有代表性?私下里我心里有点兴奋,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最新最经典的图片都会到坛子首页哦 所以下次传图片要更加注意美观 哈哈

网友:
实线虚线都是护套的屏蔽线,区别在于实线的话要把屏蔽线直接拉出来接地,虚线的话可以接到外壳上。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见过

网友:
。。这些。一般是欧洲那边的设备过来的图纸。画得很标准。很详细 只是有部分的标识方式跟我们的标识方式不一样。

网友:
学习了...
三角缓冲器你可以理解有电压很随器或是电流放大器,用在数字电路中就是电平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