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PWM调幅的

楼主:
现在有一1Hz到2MHz的频率可调,占空比可调的方波信号,

用DA0832输出了一个-5v~0v,-5v~+5v的电压,要求用这个电压来控制上诉方波的幅度,不知道怎么实现!??

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我真的表述的不够清楚哦?:L

发个原理框图

网友:
 可能是桩不难的事,但得先描述清楚想怎样控制幅度。即用式子表达当-5~0V和±5V这两个控制电源各在多少V时,输出的PWM幅值是多少?相位怎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位不变,只要求能够调节他的幅度,用DAC0832输出的0v~5v控制,使其幅度在带100欧姆的负载时,能够从2V到5V,200mV步进。

网友:
还有个±5V的D/A输出,不用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想办法用DA后得到的电压控制那个PWM的幅度啊。。。。
可以只用其中的一路电压的。。。
目的是调节那个PWM的幅度,其它的随便弄,只有能够实现就好!

网友:
既然是随便弄弄

基本思路供参考,细节请自己改。

1、模拟开关的参考型号:TS5A3159A

2、必要时在Output处加缓冲器。

网友:
没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要输出不同幅度的PWM波?幅度用ADC控制,频率用PWM控制?
那么用PWM控制三极管或是光耦的通断,最终输出的不就是频率和PWM一样,幅度受输入控制的信号了么....

突然发现和楼上的思路一样.......不过模拟开关成本好像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