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2 每次调用Modelsim都对altera库编译一次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使Modelsim不用每次都对altera库进行编译以节省时间?

那些所需要的库我自己也编译了一次并把加到modelsim.ini里面了,但Quartus2调用modelsim联合仿真时总会重新compile一次,浪费很多时间!

如图示,cyclone是我原来编译好的库,cycloneii_ver是Q2调用modelsim生成的

网友:
上午和楼主交流过了,后来又想了一下,可以这样编译:

 因为quartus每次调用modelsim都是先执行quartus工程创建的 xxxxx_run_msim_rtl_verilog.do (xxxxx为你的quartus工程名),

 打开xxxxx_run_msim_rtl_verilog.do

其中对于库的编译代码(以altera_ver 为例):

vlib verilog_libs/altera_ver (创建)
vmap altera_ver ./verilog_libs/altera_ver (映射)
vlog -vlog01compat -work altera_ver {d:/fpga/altera/91/quartus/eda/sim_lib/altera_primitives.v}(编译)

........

........

vsim -t 1ps -L altera_ver -L lpm_ver -L sgate_ver -L altera_mf_ver -L cycloneiii_ver -L rtl_work -L work -voptargs="+acc"

1.可以将 创建 映射 编译 三行删除, 将vsim行 altera_ver 该为 altera 即你已经编译的库

2.如果已经quartus调用modelsim 产生了 altera_ver 库,只需将 编译 行删除即可

修改代码后在modelsim中执行 do  xxxxx_run_msim_rtl_verilog.do 即可

PS:自己编的库最好不要Verilog 与VHDL 混在一起 我的出过错 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quartus中肯定有地方可以设置 不过没找到

http://bbs.eetop.cn/thread-267691-1-1.html 中5楼的回答也没有看懂 ,希望有谁知道说一下,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网友A:
回帖还要审核吗,我刚才辛辛苦苦写的回帖怎么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帖还要审核吗,我刚才辛辛苦苦写的回帖怎么不见了

你回帖是不是带链接了,我去后台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已经给审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了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后有类似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美女 O(∩_∩)O~

网友:
回复 板凳 的回帖

我先按照你的方法去使用, 谢谢!

网友:
是啊 我每次编译仿真都要重新编译一下啊 麻烦啊

网友:
好的, 感谢大家热情参与, 收益非浅!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