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出问题,这样居然不出错

楼主:
定义几个reg,存储几个常数,但碍于“寻址”不方便,定义成存储型寄存器reg [15:0]mem [8:0];之前没用过这类型的,就没多想用assign 给它们一一赋值,编译发现错误,原来assign 只能给wire 型赋值。我试了一下这样定义:wire [15:0]mem [8:0];仍然用assign赋值,软件编译居然没报错!!!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查了资料,知道并没有这样的定义方式的。可是为什么软件没报错呢?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所在没?

网友:
reg [15:0]mem [8:0]的本质是reg量的扩展,

wire [15:0]mem [8:0]的本质是wire量的扩展。
因此前者不能用assign赋值,而后者可以。很正常。
ISE9的XST手册中有类似wire [15:0]mem [8:0]的例子。在此之前,我就没看到过这样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re [15:0]mem [8:0]的本质是wire量的扩展。因此前者不能用assign赋值,而后者可以。很正常。 ISE9的XST手册中有类似wire [15:0]mem [8:0]的例子。在此之前,我就没看到过这样的例子。

楼上的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