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窑主驱动装置的选型

楼主:
直流电动机起动力矩大,调速性能优良,一次投资费用较少,国内水泥厂回转窑普遍采用直流驱动装置。
1 装置构成及控制原理
  回转窑主驱动装置由直流电动机和直流调速器构成。直流电动机现多采用Z4系列回转窑专用电动机,现普遍采用调压调速方式,即改变电枢电压来改变电动机转速,改变窑转速。
  直流调速器有模拟控制系统及数字控制系统。
2 选型原则
  回转窑有以下特点,即:
  回转窑起动时,自身及热工原因,所需起动力矩较大,相应起动电流较高,但正常运行时电流并不高。回转窑停窑时,有回窑现象。停窑瞬间,窑筒体惯性反转,窑转速从减速机侧传至电动机,电枢速度很快,电动机瞬间做发电状态运行,激磁电流不变,反电势很高,换向器表面会形成灼痕,会将换向器打出凹坑,对换向器使用寿命有影响。
  鉴于以上原因,回转窑直流传动,选择直流调速装置时,直流电动机及直流调速装置元器件以及控制方案均有所要求。
2.1 电动机选型
  基于水泥回转窑特点,各直流电动机生产厂家一般都有回转窑专用型号,如:使用较多上海坤玛电机厂Z4系列,该系列电动机有较好动态性能,并有较大过载倍数,其值可达2.5倍左右。通常窑主机额定转速不高,电动机自带风叶散热效果不好,通常需要加装强冷风机,加强冷却。
2.2 直流调速装置选型
  直流调速装置整流元件基本采用可控硅元件,可控硅自身过流能力较差,选型时应考虑足够裕量。直流调速器主要参考值如下:
  1)额定电压:直流调速装置额定输出电压一般与直流电动机额定电压相一致。可控硅元件额定电压一般是正常工作电压峰值2~3倍值。
  2)额定电流:厂家生产直流调速装置额定电流一般是指装置输出平均电流,如:上海坤玛机电KM-10系列,该系列调速器通过特殊的一体化设计,从单一直流电机传动到复杂的多电机传动系统都能胜任;国外品牌元器件过流能力一般为1.5倍,但过流能力与时间有关,选型时应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