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哥我遇到的打死也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
小哥我所在的公司一个生产车间的控制系统用的是莫迪康984-785E系列的PLC,从96年投运至今已经快十五年了,最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故障,某台设备启动后靠PLC就停不下来了,只能将这台设备切换至就地控制,才能用就地停止按钮停下来。一开始怀疑是PLC输出控制的24V停止继电器坏了,换了好几个故障依旧后,小哥我索性连继电器底座也换了,还不行,观察PLC的“停车”输出,输出指示灯也亮,证明PLC的确是输出了,那毛病到底出在哪里呢?最后小哥我无意测量了一下停止继电器的线圈电压,发现只有10V左右,哈哈,问题终于找到了,原来是线圈的吸合电压不够,造成不能正常停车,但是10多伏的电压却能让继电器线圈所带的发光二极管发光,这个现象让小哥我误以为继电器能正常吸合,所以没有过多考虑。现在问题找到了,那么就开始分析了,为什么线圈只有10V左右的电压呢,因为线圈的正极是直接接在PLC的输出端的,所以先测量了一下24伏电源的正极对线圈的负极,好,有24V电压,证明线圈负极接线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应该出在线圈正极到PLC输出端的这段线上了,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PLC输出端至线圈正极,蜂鸣器响个不停,液晶屏上显示阻值只有零点几欧,线路是好的啊,小哥我不禁仰天长叹,莫非天要难我。想了想,小哥我把线圈上的正极线解下,又测了一下线头和线圈正极端之间的电压,苍天啊,没想到居然是24V,真是见鬼了,再把线接上,测线圈俩端电压,还是10V左右,看来线路确实有东西串在上面给分压了。这可难不倒小哥我,立马找了一根2.5平方的独股铜芯线,一头接在PLC输出端,另一头呢,当然是接在线圈的正极上了,原来的线头从俩端给甩开,再次测量线圈,他母亲的,还是10V左右,好算你狠,把线圈正极端的线头拿掉,测量线头和线圈正极端的电压,24V,奶奶的,小哥我到此才恍然大悟,原来问题居然出在这块输出模块上,模块的这个输出端的带载能力不行了,那还废什么话啊,直接找了一个备用模块换上,终于一切OK了

网友:
这现象很常见,马上应该想到是模块输出带载能力的问题。

网友:
谢谢了,有长见识了。

网友:
看了半天, 除了发现LZ很艰辛以外, 没有收获, 无奈隔行隔山啊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1!做备用

网友:
这种问题,没实际,没经验得啊。谢谢,学过。

网友:
谢谢分享,开关电源有时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呵呵,做设备维护,其实最好做的就是把东西换了。

网友:
输出模块里面的晶体管出现问题,打开模块换掉输出的晶体管就OK了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