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8 ADC正弦波采样问题求解

楼主:
2808 ADC正弦波采样问题求解

在2808(其实在2806下,参考2808)下对正弦波进行采样,下一步打算做PI控制,板子采用瑞泰的核心板,为了对结果有个比较,自己做了个类似的核心板,调试也成功。在直流电压(0---3v)下采样结果基本准确,核心板除去A0,A1,B0,B1采样口外,其余也全部接地,另外,参考ADCLo也接地。看过文章,ADC通道有串扰现象。现在通过信号发生器产生-100mv----100mv,100 HZ小信号通过TL2274做单电源两级两路运放,A0,A1输入信号是9倍放大,并做了抬高,范围在1.2-----2.1左右,频率100hz.先后采用了同步级连、顺序级连、过采样方法对两路输入信号采样发现,采样到的信号的最大,最小值是对的,而且调整输入小信号的幅度,,采样到的ccs-graph波形的峰值特征也满足,在ADC输入口我用示波器监视输入波形,所以在这点可以肯定程序不会错的太离谱。昨天对采样率、转换时间作了计算和验证。由于采用eva启停控制,adc采样频率用eva时基发生器的周期值决定。sysclocout=100M,clkdiv=1,hpclkdiv=2, 计数器频率为100/(2*1)(2*2)=12.5M,这点用示波器做了测量验证,在采样中断程序中增加了两个通用输出IO口,通过示波器变化观察中断的时间,也就是采样周期,这一点应该理解没问题。对计数器做了计算,使得采样率(中断频率)为8000hz,也就是125us启动一次ad变换 ,另外,通过另一个IO口对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测定;方法是在中断服务程序的开始和结束,对IO信号电平做两次翻转,发现程序执行时间为11us.看过一篇资料,计算级连顺序转换时间计算公式T=(2.5+2*N+[ACQ_PS+1]*N)*Tadc,按照这个公式N=15,Fadc=100/(2*4)(2*4)=1.5625M,计算出来转换时间为43.2us,考虑到16个通道虽然只有两个用来采样信号,其它也做了接地处理,所以程序中依然按16路输入做级连顺序采样。因此在想如果公式没错计算每错的话,其它都是用示波器测出来,因该没问题。中断周期125us,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11us,而16通道转换时间43.2us,也就是在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时,中断没有完成,这意味着。。。。?对采样到的波形在ccs-graph中观察的,对其中的buffersize设为1,数据类型设为16为无符号整数,其它如采样率保持1等不变,个人认为,这里采样率的不同只决定时间波形横坐标不同,相当于对波形做时间方向压缩或扩展,不影响形状,可问题就出在这里,看到的波形有正弦波变化的趋势,即上下上下,而且最大最小值与示波器观察到输入的情况一致,只是波形不好看。虽然也看了过采样,ad矫正,但一直没做,因为个人决定,Ti的片内ad再差再差,采一正弦,保证看到的波形总该象个正弦吧。

看到一个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高手来讲讲

网友:
你的具体问题我无法帮你解决,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用2802 的AD采样两路50HZ的正弦波,如今对采样的点进行曲线显示,波形非常好,是正弦曲线。我的设置时在一个周期内采样128个点,平均156个微妙采样一次,使用的查询方式。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过了那么久,今天看到了

这是我很久前发的一个帖子,其实上面的分析是正确的,至于为何没有看到正弦波,是ccs的view grpah没有设好。今天看到,心里很有感触,这些数字真是花了很久时间反复验证推理的。大家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