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和比较器的根本区别(转)

楼主:
运放和比较器的根本区别(转)

⑴:
放大器与比较器的主要区别是闭环特性!
放大器(如4558和5532)大都工作在闭环状态,所以要求闭环后不能自激.而比较器大都工作在开环状态更
追求速度.对于频率比较低的情况放大器完全可以代替比较器(要主意输出电平),反过来比
较器大部分情况不能当作放大器使用.
因为比较器为了提高速度进行优化,这种优化却减小了闭环稳定的范围.而运放专为闭环
稳定范围进行优化,故降低了速度.所以相同价位档次的比较器和放大器最好是各司其责.
如同放大器可以用作比较器一样,也不能排除比较器也可以用作放大器.但是你为了让它
闭环稳定所付出的代价可能超过加一个放大器!
换言之,看一个运放是当作比较器还是放大器就是看电路的负反馈深度.所以,浅闭环的比
较器有可能工作在放大器状态并不自激.但是一定要作大量的试验,以保证在产品的所有
工作状态下都稳定!这时候你就要成本/风险仔细核算一下了.
⑵:
算放大器和比较器如出一辙,简单的讲,比较器就是运放的开环应用,但比较器的设计
是针对电压门限比较而用的,要求的比较门限精确,比较后的输出边沿上升或下降时间
要短,输出符合TTL/CMOS 电平/或OC 等,不要求中间环节的准确度,同时驱动能力也
不一样。一般情况:用运放做比较器,多数达不到满幅输出,或比较后的边沿时间过长,
因此设计中少用运放做比较器为佳。
运放和比较器的区别
比较器和运放虽然在电路图上符号相同,但这两种器件确有非常大的区别,一般不可
以互换,区别如下:
1、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快,大约在ns 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 数量级(特殊的高
速运放除外)。
2、运放可以接入负反馈电路,而比较器则不能使用负反馈,虽然比较器也有同相和反相
两个输入端,但因为其内部没有相位补偿电路,所以,如果接入负反馈,电路不能稳定
工作。内部无相位补偿电路,这也是比较器比运放速度快很多的主要原因。
3、运放输出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而多数比较器输出级为集电极开路结构,
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容易和数字电路连接。
⑶:
比较器(LM339和LM393)输出是集电极开路(OC)结构, 需要上拉电阻才能有对外输出电流的能
力. 而运放输出级是推挽的结构, 有对称的拉电流和灌电流能力.
另外比较器为了加快响应速度, 中间级很少, 也没有内部的频率补偿. 运放则针对线
性区工作的需要加入了补偿电路.
所以比较器(LM339 和LM393)不适合作运放用.
运放(如JRC4558和NE5532)主要用在调音台和卡拉OK前置放大器音频放大级(双电源供电),在无线话筒(无线麦克风)的发射部分和无线话筒接收机音频放大都使用了运放(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在无线话筒接收机的静噪电路使用了比较器(LM339或LM393)。

网友:
谢谢分享,讲解得很到位

网友:
有长进,谢了!

网友:
讲解的很到位哦!

网友:
加入相位补偿电容, 也可以将多余的比较器单元当成运放来用

网友:
运放输入差分电压过大可能会损坏输入级吧

网友:
写得到位

网友:
帖子下有积分规则 请参考

帖子下有积分规则 请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的资料 收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帮到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