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下载问题

楼主:
我借了块fpga开发板,但是quartus 却发现不了并口,这个让我很郁闷。软件我应经破解了,我还找了视频教程,我完全按照视频上的步骤做实验的,是不是我的并口有问题啊?还是我哪里没有设置?

网友:
你的问题:

  1。验证硬件并口是否正确。方法:检查并口线是否断线,测量并口线内部的74HC244或74HC245是否正常工作。

  2。验证你的Quartus 软件破解是否正确。这个可以用USB-BLASTER下载线测试一下。

网友:
我用usb能下载   并口可能真的坏了。

网友:
去主板里面把并口开起来,可能是并口没有开起来或者模式不对

网友:
因该是并口有问题
好像是自动发现并口吧
不行运行一下quartus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