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HS知识

楼主:
什么是RoHS?为什么要执行RoHS

1.RoHS:英文原文为: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

指令)

欧盟指令所指的危害物质:

-Pb

-Hg

-Cd

-Cr6+六价铬

-PBDE 聚溴二苯醚

-PBB 聚溴联苯

2.为什么要执行RoHS 指令?

汞、镉、铅、六价铬、聚溴联苯(PBB)、聚溴二苯醚(PBDE)的成分仍有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形成

危险。

绿色环保,是对人类自身的保护,欧盟的指令形成一个绿色标准,这就要求所有成品和零件部件厂商

必须作出相应的响应,构建绿色的生产制造体系,使贯穿整个供应商→客户→消费者的供应链成为“绿

色供应链”。

网友:
三.RoHS 制程要求
1.绿色的供应厂商和零件,部件
这样要求所以涉及的零件,部件,等都必须使用RoHS 材料。即不得含有以上六种禁用物质。
A.供应厂商的认定:应鉴别,选择,发展和确定具有能力制造提供RoHS 零件/组件的供应厂商,作为
需求RoHS 的产品制造所使用的零件/组件的来源。
B.明确规定RoHS 组件/零件的要求,并传达沟通到供应厂商。
C.要求厂商提供证明其符合RoHS 要求的相关资料文件,并包装及零件上识别RoHS 的标识。
D.材料的采购定单必须明确指明RoHS 的要求。
2.RoHS 设备要求
A.只用于需要符合RoHS 需求的产品的设备/工具/治具/工装/钢板等,都必须予以指明,鉴别,并标
识清楚,使用通用的RoHS 标签。
B. 只用于需要符合RoHS 需求的产品的工具/治具/工装/钢板等,必须只储存在标识RoHS 储存的区域
内。
C.只用于需要符合RoHS 需求的产品的设备/工具/治具/工装/钢板等的保养,都必须在预防性保养程
序予以界定,并规定相应的表单及保养内容。
3.RoHS 制程
A.必须规定RoHS 生产制程,并文件化;
B.RoHS 产品必须在RoHS 制程中生产制造;
C.生产制程中必须定义并执行标示及追溯的系统,鉴别和区分RoHS 需求的产品。
4.人员培训
A.参与需要符合RoHS 要求的产品制造的人员(诸如作业员,检验员,领料人员,线长,主管)都必
须接受产品的搬运,处理,和储存的要求方面的培训。
B.在需要符合RoHS 要求的产品的制造上参与和接受训练的人员(诸如作业员,检验员,领料员,线
长和主管)必须在一个规定的期间进行符合产品RoHS 的搬运和制造方面能力的认定和再认定。
5.品质控制
A.IQC
进料检验中对于厂商提交RoHS 材料的出货检验报告和测试报告等文件,必须进行确认,并作为品质
记录保存;
对于RoHS 材料和非RoHS 材料必须予以严格区分,不可以混杂放置,检验时,必须有专用的RoHS 检
验区域。
检验完成后,必须对合格材料贴上合格标签和RoHS 标签。
B.IPQC
对于需要符合RoHS 需求的生产线执行制程品质稽核,以确保制造过程依据既定的程序和作业而实施。
使用《RoHS 生产检查表》,确认在生产前,所需要的RoHS 相关要求是否符合,生产过程中必须随时
监控。
C.FQC/OQC
在完成品检查和出货检查中,必须检查产品包装是否按照规定的要求,对于检查合格的产品批次,必
须在其外包装上贴上合格标签和RoHS 标签。

网友:
四.制程控制要点:
1.制程生产前进行全范围的检查,利用一个RoHS 制程检查清单(CHECKLIST)保证每个RoHS 制程涉
及点均已进行了清洁,隔离,标识等动作,人员进行了相关培训。
2.对于元器件,进行严格的与非RoHS 制程器件隔离,标识,和区分,严禁将任何用于非RoHS 制程上
的物料用于RoHS 制程。
3.制程站别:对于制程各个站别,需要将每站涉及的设备及工装,夹具,工具等进行使用前的严格的
擦拭,清洁,以保证不受外来的污染。制程中使用的辅助材料,必须是RoHS 的,不受外来污染。比
如,印刷的钢板,刮刀,擦拭布,贴片的吸嘴,回流焊的焊区,清洁用的溶剂,测试用的机器,治具,
测试针,生产的流水线,工作台面,检验用仪器,均需要进行清洁。检验与返修站别必须保证与非
RoHS 制程进行严格的区分隔离开来,防止产品之间的相互混用。
4.工艺文件,必须保证足够的适宜的工作文件可以供生产和检验使用。
5.对于客户退回的产品的处理,应该保证其处理环境的RoHS 化,保证不发生后来的外物污染。
6.对于参与RoHS 生产的相关人员,包括仓库,检验,SMT,BE,REWORK,物料员等等人员,都必须进
行RoHS 生产制程的相关培训,以保证都有足够的相关知识和足够的认识。以保证对于RoHS 制程的执
行力度。培训合格后必须进行相关的资格认证,认证合格者方可上岗。

网友:
2.ROHS 具体涉及的产品:
白家电: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空调、吸尘器等
黑家电:音频、视频产品、DVD、CD、IT 产品、数码产品等
电动工具:电动电子玩具、医疗电气设备
照明设备、监控设施、自动售货机
3.WEEE 立法的目的:在于提高报废电子电气产品的回收及再循环率,从而降低最终处理的电子废料的
数量,以此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率。
4.根据WEEE 指令,自2005 年8 月13 日起,欧盟市场上流通的电子电气设备的生产商必须在法律意义上
承担起支付自己报废产品回收费用的责任.
5.豁免条中的铅、镉和六价铬的应用:
5.1 小型日光灯中的汞含量不得超过5 毫克/灯。
5.2 一般用途的直管日光灯中的汞含量不得超过:
-----盐磷酸盐 10 毫克
-----正常的三磷酸盐 5 毫克
-----长效的三磷酸盐 8 毫克
5.3 钢中合金元素中的铅含量达0.35%(3500PPM)、铝含量达0.4%(4000PPM),铜合金中的铅含量达
4%(40000PPM).
5.4 高温融化的焊料中的铅(即:锡铅焊料合金中铅含量超过85%)
5.5---用于服务器、存储器和存储系统的焊料中的铅(豁免准予至2010 年)
----用于交换、信号和传输,以及电信网络管理的网络基础设施设备中韩料中的铅.
----电子陶瓷产品中的铅(例如:高压电子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