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胶带

楼主:
电气胶带的构造

从一卷3M#1350 粘贴胶带的外表,会令人联想到它所牵涉的物料科学、技术和先进生产处理等复

杂性质.电气胶带的基本结构:分离涂层(Release Coating)、带基/基材(Backing)、涂底剂(Primer Coating)

粘剂(Adhesive).以带基/基材的不同分类有:环氧胶带(epoxy tape)、聚酸亚胺胶带 (polyimide tape)、聚

四氟乙烯胶带(PTFE Tape)、乙烯树脂胶带(Vinyi Tapy)、聚酯薄膜(Polyeseter Taye)、强化纤维胶带

(Filament Tape)、合成物薄膜(Composite Tape)、玻璃布(Glass Cloth)、乙醋酸布(Acetate Cloth)、纸带

(Paper)

胶带检验

网友:
(一)粘着力:
1.工具:拉力试验机、不锈钢片、2 ㎏橡胶滚轮。
2.工作说明:
(1). 割取长约25~30 ㎝,宽25 ㎜胶带试片。
(2). 钢片表面以卫生纸沾溶剂(甲苯、乙酸乙酯、丙酮)拭净,擦干。
(3). 取宽25 ㎜胶带轻轻贴合于钢片中央处,再以2 ㎏橡胶滚轮对准胶带试片,来回滚压
一次。应避免钢片与胶带贴合处产生气泡。
(4). 超出钢片部分的下端胶带试带反折,以180°反向拉起一小段距离(约1~2 ㎝长),
露出之钢片部分,以拉力试验机下端夹头固定。胶带试片反折部分,固定于拉力验机
上端夹头,启动拉力试验机进行粘着力试验。
备注1:D/S tape(双面胶带)检验粘着力时,可将另一面以0.02 ㎜~0.03 ㎜ opp film 或
Mylar flim(玛拉薄膜)贴合补强以利操作。
备注2:热熔胶系压克力胶(6375H、8575H、N-3026EX)之粘着力及保持力检验须于上
述步骤(3),先以电熨斗(开至最高刻度)加热5 秒钟,以2 ㎏橡胶滚轮对准胶带试片,
来回滚压一次后,再以其余步骤进行检验。
(二)初期力:
1.工具:30°斜坡滚台、滚球-#4、#6、#8、#10、#12、#16、#20、#24、#28、#32。
2.工作说明:
(1) . 割取胶带试片长约120 ㎜,宽25 ㎜(有效规格=100 ㎜×25 ㎜)。
(2) . 用卫生纸沾挥发性溶剂(甲苯、乙酸乙酯、丙酮)擦拭滚球,滚台面。
(3) . 胶带试片前缘置于离平顶台面下100 ㎜处,胶面(有效长度 100 ㎜)朝上且维持平
整,用玛拉胶带固定胶带试片前后端。
(4) . 将滚球以镊夹夹起,置于滚台之平顶边缘,轻轻推下。
(5) . 若滚球停止于胶带试片之胶面上重复三次,取胶带试片所能粘住之最大球号,记录
为试片之初期力。
(三)保持力:
1.工具:保持力试验机、1 ㎏秤锤、钢片(上端钻有圆孔)、2 ㎏橡胶滚轮。
2.工作说明:
(1). 割取长约180 ㎜、宽25 ㎜之胶带试片(有效规格=25 ㎜×25 ㎜)。
(2). 钢片以挥发性溶剂(甲苯、乙酸乙酯、丙酮)擦拭干净。
(3). 取胶带试片对正轻轻贴合于钢片中央处,以2 ㎏橡胶滚轮对准胶带试片来回滚压一
次。

网友:
(4). 除去胶带试片上端多余部分,使胶带试片与钢片之有效贴合面积为25 ㎜×25 ㎜,
底端较长的胶带试片,将之反折粘勾住1 ㎏秤锤。
(5). 悬挂于保持力试验机上,开始计时,直到胶带试片从钢片上滑落,记录时间(保持
力)。
(四) 张力强度:(KG/15mm)&伸长率:
1.工具:拉力试验机。
2.工作说明:
(1). 割取基材,长120mm~200mm,宽15mm 试片三张。
(2). 基材上下两端,各以拉力试验机夹头夹住,两端点距离D1,(即原长度)。
(3). 启动拉力试验机,直到基材断裂为止,记录断裂时之长度
D2 及断裂时之拉力,此即为张力强度,单位为kg/15mm。
(4). 依下列公式,计算伸长率
伸长率=(D2-D1)/D1×100%
注意事项:试片断裂处不得于夹头内,若拉断处位于夹头内则须重测。
(五) 耐燃性:
1.工具:耐燃试验箱。
2.工作说明:
(1) 割取胶带试片长约 250~300 ㎜、宽约25 ㎜。
(2) 将胶带上端固定于耐燃试验箱上端横杆,另一端悬空。
(3) 以打火机点燃胶带试片下端,点着后,移开火源。
1.判定方法:火源移开后,3 秒钟内,火必须自动熄灭,或火球滴落板面,
必须立刻熄灭。
(六) 破坏电压:
1. 装置: AC DIELECTRICTESTER。
2. 取样: 取 TAPE 25 ㎜×120 ㎜。
3. 步骤:a. 取TAPE 置于电极之间,以电压 0.5KV/ Sec 之定速
测试。
b. 逐渐增加,直到TAPE 穿破为止,(指针回复零点)
记录当时之最高电压。
c. 必须求10 点之平均值。

网友:
推销绝缘胶带的?他说的3M胶带我用过。就是传说中的‘自粘胶带’。价格很贵,还不好用。当时是能粘住,风吹日晒一个月后自己就开了!样子还非常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