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选一选择器测试程序编译错误

楼主:
以下是二选一选择器测试程序: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jiegou;                      //用于选择器的测试程序
  reg [1:0] IN;            //寄存器定义,输入端口,数据宽度为2bit。
  reg SEL_IN;             //寄存器定义,输入端口。
  wire F;               //线网定义,输出端口。

  jiegou_down SEL ( IN[0], IN[1], SEL_IN, F ); //底层模块名、实例名及参数。
  always #150 SEL_IN = ~SEL_IN;    //每隔150ns,SEL_IN反相一次(注1)。
  always #50 IN = IN + 1;       //每隔50ns,IN = IN + 1(注2)。
  initial
   begin            //从initial始,输入信号变化。begin与end相呼应。

  SEL_IN = 0; IN = 0;         //一开始,SEL_IN = 0,IN = 0。
                   //之后,按(注1)、(注2)规律变化。
  #450 $finish;            //仿真到450ns时结束
  end                 //与begin呼应
endmodule               //模块结束

底层模块编译没有问题,程序如下:
module jiegou_down(x,y,a,q);
  input x,y,a;
  output q;

  and #10 and1(b,x,y),
          and2(c,y,d);
  or  #10 or1(q,b,c);
  not #10 not1(d,a);

endmodule

编译时出现:
** Error: I:/MyVerilog hdl/modelsim/9_11/jiegou.v(6): near "?":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