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家用/户外小型便携应急灯

楼主:
一些参数选择说明

网友:
一些预设参数的说明

充电部分:
1 过压门限 设为4.18V
关于锂电池过充电压点到底应设置为多少,这是一个挺麻烦的问题:典型值说的是4.2V,而常听说的浮动范围是4.15到4.35,在网上看了不少帖子,有一个帖子说的比较详细,他们的意见综合起来是这样的:
4.2V其实是一个统计值,也就是说并非4.2V不可,只不过从统计角度这是一个最适合的数值。而另有一个自称做锂电很多年的,给出的范围是4.18V~4.25V。
我本想选择4.2V,但是,后来考虑到一个清形:
应急灯的应用特点是:没电了才用,或者要到户外去玩才用。根据我们生活的经验,首先现在跟我们小的时候不一样,供电比较正常(我已经很多年没怎么碰上过停电了),至于说出去玩,至少比如在户外烧烤啊什么,至少在我看来,我们很少做这种这么休闲的事,那都是欧美电影看多了才会这么想。
所以,应急灯的应用场合特点是:充完电可能经常长时间不用,长时间不用就会漏电,漏电不要紧,要紧的是电压会下降,如果一不小心降到了欠压门限,那不是要充电了?另外,长时间不用,哪天停电了要用,这个对于电池放电也是不利的。
因此采用一本书的建议:充电充到一个比最大浮动电压稍低的电压(这个浮动电压其实就是那个4.2V)。但是充不到那个位置,电池容量又充得很少,我看到的一个数值是,CCCV中,快充模式结束时,也就是充了80%。
因为手上没具体所用电池的数据,我采取的策略是,充到4.15V,这个时候的容量应该不足80%,再转入涓充模式,希望以此补足,最后预订目标是充足80%的容量。
欠压门限选在3V,这个出于两个考虑:
1 三个串联的锂电池驱动一支路3个串联的LED,考虑到锂电池的整个放电电压曲线,(这里本应设置更高,但是考虑到应急灯场合,为了更多放出电池容量,即便到了最后那30%到40%时电压早已没法让LED工作在15~20mA),起码也还是亮着的,最后选择了3V(这个多少是看资料看着看着有点迷糊,凭感觉选的。)
另一个更重要的考虑是 防止过放电,书上网上看来的数据有三个,2.5V,2.75V,3V,所以基于上面那个考虑,就选了3V,现在由于LED驱动采用MAX8970A,有升压功能,这个已不再是原因。所以,完善方案阶段,以电池充放电性能为首要考虑再行选择。

网友:
MAX8970A是WLED驱动,用于LCD背光。不合适,建议更换成高亮LED驱动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已经根据推荐列表重新选择了一款LED驱动器。
MAX16823.
至于充放电控制,仍然选择MAX1924。不过它没在推荐列表里,因为推荐列表里的基本都是充电芯片,而不带放电保护功能。